[照明] 拆一块LED磁吸灯板

楼主(2024-04-17):
一块LED磁吸灯板变暗了很多

拆开驱动电源发现有一颗电容鼓包了

网友A:
我有好多LED灯都变暗了,有很多是阻容电源的,都不知道咋修

网友B:
把电容换掉了吗?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好多LED灯都变暗了,有很多是阻容电源的,都不知道咋修

我还有几个led灯是灯珠出了问题直接买了新的磁吸灯板换上了,这块也没有修好因为没有合适规格的电容直接换块新的了。

网友C:
光衰了和电容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容换掉了吗?修好了吗?

还没有修好因为没有合适规格的电容又急着用就直接换了一块新的以后能找到合适的电容再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衰了和电容关系不大

换了一块新的磁吸灯板上去了,如果灯珠老化了也只能丢了。

网友D:
看样子已经到暮年了吧

网友E:
更换个驱动电源就好

网友F:
这种灯质量一般,很快烧灯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已经到暮年了吧

也许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换个驱动电源就好

这款好像是双色温的电源驱动,灯珠有三根电源线,我有几块单色温的电源驱动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灯质量一般,很快烧灯株。

现在新买磁吸灯板价格也便宜要是能用上两年以上也可以了。

网友G:
磁吸灯板价格便宜,直接换一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吸灯板价格便宜,直接换一套吧

已经换了新的了。

网友:
应该换电容会有效果的

网友:
鼓包的电容是输出滤波的,换个耐压400V容量2.2uF以上的即可,去掉也可以估计会有频闪。

网友:
磁吸的散热不行不耐用,灯板背面涂硅脂上螺丝散热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好像是双色温的电源驱动,灯珠有三根电源线,我有几块单色温的电源驱动不知道怎么接。 ...

你这灯板是共正极的。要想用单色温的电源驱动,需要失掉变色功能。将灰色线接单色温的电源驱动的正极,黄白线并联接在单色温的电源驱动负极,当单色灯板使用。

网友:
磁吸的散热不行,灯珠老化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