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剃须刀改锂电

楼主(2024-04-17):
剃须刀改锂电,原来的是2.4镍氢电池,改成14500双锂电加+4056充电,能充电,但是转灯不正常,断开负载能转灯,接上负载不能转灯,剃须刀没有物理开关,这个应该怎么何解?

网友:
应该是保护板问题

网友A:
电压不一样,转灯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我是把原来的电路板拆了强行加了个物理开关。

网友B:
不接保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保护试试

不接保护也一样,断开负载就正常,负载待机下功耗很小,才20ua的样子,难道这个会影响4056的充满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一样,转灯肯定不正常啊

用的是14500锂电池

网友C:
原来设计2.4V你现在改成3.6V,肯定不匹配。

网友:
我原来也该过一个,绕过保护直接接,结果电机没了

网友:
14500这型号貌似大厂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设计2.4V你现在改成3.6V,肯定不匹配。

跟原来电路没关系,我说的是4056转灯的问题,电池也是改锂电,不是用原来的电池

网友:
不是有开关吗,接到电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原来电路没关系,我说的是4056转灯的问题,电池也是改锂电,不是用原来的电池 ...

4056转灯是被负载拉低了电压,可以加DC-DC稳压来解决。

网友:
你改了锂电就不能用原来的镍氢充电电路去判断是否充满了

网友:
楼主用啥降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接保护也一样,断开负载就正常,负载待机下功耗很小,才20ua的样子,难道这个会影响4056的充满判定? ...

好想记得看过一个帖子说的4056给电池充电时候不能接负载,
接负载后有几率坏4056
我的4056有几个感觉莫名坏了,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改过电动剃须刀,电压高,转速太快。效果不好。后来又降压,麻烦!

网友:
这样搞转速过快刀网很快就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想记得看过一个帖子说的4056给电池充电时候不能接负载,
接负载后有几率坏4056
我的4056有几个感觉莫名坏 ...

可能是,4056莫名其妙的坏了好几个,可能是我充电的时候又开启负载,然后就莫名其妙的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