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暴力拆飞利浦3W/3000K LED球泡灯

楼主(2024-04-17):
飞利浦3WLED球灯不亮了,拆开看看做工怎么样,胶很牢固,只能暴力拆解,这做工真得不错。

外形1

外形1

外形2

外形2

线路板通过两个螺丝与散热器连接

线路板通过两个螺丝与散热器连接

3粒LED灯珠

3粒LED灯珠

铝基板和导热硅脂

铝基板和导热硅脂

铝散热器正面

铝散热器正面

铝散热器背面

铝散热器背面

深藏的驱动

深藏的驱动

暴力拆解

暴力拆解

暴力拆解

暴力拆解

驱动正面

驱动正面

驱动背面

驱动背面

71NL5E2WC驱动芯片

71NL5E2WC驱动芯片

R6S05整流桥

R6S05整流桥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做工不错,铝散热+铝基板,哪家店买的?

网友:
不但能拆开,再恢复原样才对,再装起来。

网友:
飞利浦灯具做工相对不错

网友:
做工一般了,佛山照明塑包铝的散热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我感觉一般般

网友:
看灯珠和电容元器件都没损坏,那为什么不亮了有找到原因吗

网友:
感觉很普通啊

网友:
好像还不如欧普

网友:
做工还可以,飞利浦现在就剩灯具还行了。

网友:
驱动板用料好,无频闪恒流源。螺头用一字改锥,从塑料缝隙慢慢撬开,好的铜合金容易拆裂没办法,只能胶水固定,差的铝铁不易裂容易复原。

网友:
3个灯珠 ,1W的。

网友:
还可以,我家里就用一个这种3000K的,做小夜灯用,晚上开灯不刺眼。

网友:
以前红包撸了好多,都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