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表箱上的东西

楼主(2024-04-17):
提前说明这东西是在电表箱下边捡到的 应该是空开或者漏保上的东西

一开始只看到蓝色的线就想捡起来绑一下网线 没想到走近后看到了这个东西

线头都是焊接的不是剪断的

分励脱扣器  一个过流保护装置

过流之后电产磁吸合铁柱 铁柱拉动黑色部分 导致空开或者漏保掉闸保护

微动开关 这个和上边的分励脱扣器是串联的 具体又是哪个控制它就不清楚了

一个开口的盒子里放着一块板子

保护板的正反面

网友:
这个东西不复杂吧

网友:
不认识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