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吹风机芯片怎么查

楼主(2024-04-17):
一台日本产的吹风机按键不开机,拆开看看
手柄内藏控制电路

日本产的也是这个德性,板子焊点差

上图标红圈有个电容C3处腐蚀,在线测容量不出,没有拆开了,但是看这个芯片TID6J是个专用的芯片啊,测了各引脚对地没有短路
板子背面有两个安规电容,好像是跟稳压管来提供芯片电压的

做工不怎么样。
想问问大家平时查芯片资料上哪个网站呢?

网友A:
感觉小家电都是单片机加功率管控制,所以,,,。然后,目测是国内外销日本产品(日本也有低端品牌货的,并不是日货就是好货),然后从日本买回来的吧

网友:
应该是个三极管或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试试:
https://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TID6J

谢谢,但是没有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小家电都是单片机加功率管控制,所以,,,。然后,目测是国内外销日本产品(日本也有低端品牌货的,并 ...

日本本土使用的都是好的,出口的质量稍差,以我多年生产日资品牌的质量来看

网友:
俺落伍了 现在吹风机都有芯片了

网友:
先把电解电容C3焊下来测测容量,如果没问题,再测测那个降压电容容量看够不够,不够的话也会导致电路不工作的,具体是哪个自己看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看着像是单片机

网友:
看起来一般呀!!!

网友:
电吹风也熬这么高级

网友C:
做工不太像小日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太像小日的东西?

虽然写的日本制造,确实这做工差

网友:
竟然还有芯片不错了

网友:
没看到可控硅呀?

网友:
这个电吹风挺复杂的啊

网友:
芯查查、半导小芯,淘宝打辅助

网友:
看那个降压电容容量够不够 , 一般都是供电的问题,不一定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