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LC的意义其实并不大

楼主(2024-04-17):
很多人都说mlc的颗粒稳定性更好,其实不然,现在tlc和qlc也很稳定。我用坏过好几个mlc的SSD,但从来没用坏过tlc和qlc。
mlc的制程很老,发热大,稳定型也差,电子电路容易出各种问题。所以很多MLC也会出各种问题,早期的intel、三星都比较容易坏。

网友:
你这个理论比较特殊,MLC主要是数据保持能力好,tlc和qlc当系统盘确实用不坏,但是容易丢数据

网友:
幸存者偏差,价格说明一切吧。不管是三星还是美光,写明是MLC一般都要贵,这是为什么昵?当然TLC也有它的优点

网友:
意义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他就有意义

网友:
如果可以,我都想用SLC的。

网友:
是的,企业级颗粒也是没有意义的,民用级才是最好的,散会

网友:
我觉得火箭用水洗煤

网友A:
淘过一些二手固态,多数mlc开卡后都能正常用,tlc的就不行,会丢数据,所谓的数据蒸发。也就东芝的黑片15nm的mlc很差劲
科技和时代都在进步,越往后的产品肯定性能质量使用体验越好,管它呢,能装系统看片打游戏就好

网友:
用过一些MLC的黑片确实不行,目前TLC的系统盘还好,只是偶尔出现过毛病,手头有一个慧荣主控3255好像,TLC 的U盘,反正在上面直接编辑过文档,后来就是间歇性的存不住文件,把之前的文件全部弄成坏文件了,文件显示大小远超实际u盘容量。

网友:
我手上的MLC的三星,金士顿,英特尔的MLC盘当系统盘那么多年都没出过问题,影驰的固态用坏两个了,莫名其妙的不认盘,从此不敢用国产品牌二手盘

网友:
管它呢,能装系统看片打游戏就好

网友:
MLC应存在这种制程技术问题,,但可能是部分颗粒问题

TLC也有部分品牌批次易坏的问题

网友:
三星830 sm830 841   包括那个时代 东芝T颗粒  猛的要死  ……

网友:
可惜已经买不到SL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过一些二手固态,多数mlc开卡后都能正常用,tlc的就不行,会丢数据,所谓的数据蒸发。也就东芝的黑片15nm ...

mlc的数据保存期确实比tlc要长,除了15 16nm那一批,各厂家都一样,19nm以上要好很多,另外对主控运算压力比较小,反而更适合在u盘这种低功耗的设备上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mlc的数据保存期确实比tlc要长,除了15 16nm那一批,各厂家都一样,19nm以上要好很多,另外对主控运算压 ...

这楼主就是来搞笑的,应该是固态硬盘吧过来的

网友:
謝謝分享!歡迎探討

网友:
MLC也有正品、白片、黑片之分,一般讲都是正片的优点!

网友:
有些应用场景下,好塑料比烂铁强

网友:
我买过3块闪迪的固态 X110  128G 的 其中 有一块就时不时的不认盘 必须反复开关机两三次才能进系统  ,这就是走到快要挂掉的边缘了吧, 都是装在办公室的电脑用 用了2年多  ,这东西也看运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