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l494开关电源改可调用了一段时间炸管了

楼主(2024-04-17):
快恢复二极管跟叫两个开关管都挂了,买了一些拆机件修复,现在不知道这些管子要不要套套子,原来的管子针脚跟外面都有套,都焊接好了才想起来,不带套是不是不安全,这样散热不是更爽

网友:
炸鸡的原因分析了吗?

网友:
电压改高就要换整流管,

网友:
恐怕有隐患没有排除

楼主:
输出短路了引起的

网友:
会不会有谐波,还是过载

网友:
套管子应该是为更好绝缘吧

网友:
有的套子有的没有有的套的磁珠

网友:
套在哪里?没看到套子

网友:
494应该有恒流三

网友:
质量还行啊

网友:
套子是为了绝缘吧?如果是全塑的管子就不用了

网友A:
辅助电源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电压低

独家见解,有道理。

楼主:
现在换了管子正常了,不知道调压大功率会不会坏,只试了个小电机12v0.2a,上次坏是给3d打印机供电坏的

网友B:
负载太小,增加负载估计还会BOOM

网友:
参数变啦!管子就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太小,增加负载估计还会BOOM

那就是辅助电源偏低喽

网友:
不套套子等着听响吧

网友:
恐怕还有隐患,没有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