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笔记本电脑电池漏电 ? 还是电池故障 ?

楼主(2024-04-17):
两台笔记本,都是联想的,一个5年,一个3年,现在出现一个同样的情况。

电池充满电,放 3-4天,剩余电量只有 30-40%。

初步猜想是电脑漏电,但是两台电脑都漏电,有点太意外吧。

因为充电时候,也要充电好久,且充电器也发热。应该是冲进去了的。如果是电池老化,应该也无法冲进去电,或者很快充满,又很快空虚。

现在不方便测试关机电池电流。哎……有啥办法 ?

直接换新电池,担心故障依旧,又浪费钱,

还是就这样讲究用着。将就用着。

网友:
把关机充电(USB口关机仍然带电)和指纹开机都关掉,这样就省电了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个笔记本漏电

网友:
电池老化吧,存不住电,跟电脑没一点关系,漏电厉害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A:
笔记本漏电我认为
进水了
或者小强在笔记本内部装修房子了,导致短路

网友:
应该是老化,好拆的话拆换一下电池,不好拆就插电使用或者买新的

网友:
电池自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漏电我认为
进水了
或者小强在笔记本内部装修房子了,导致短路

打开看过,里边干干净净。

网友:
本本电池用用就会出现容量下降,而且经常带电池用电源会便电池长时间处在充电状态,也会使电池容量减少

网友:
是电池的可能性大

网友:
很简单,电芯老化了,所以内阻大。
充电发热大,你认为充进去了,其实都转换为热能损耗掉了。
你认为充满了,其实并没有,你看到的是浮电。
换个电芯是王道。

网友:
好不错的文章

网友(2024-05-29):
多半是电池不行了,笔记本电池一般撑过3年衰减很历害

网友:
联想笔记本没买过。  以前买的富士通神舟到现在都挺好

网友:
不应该呀,也算论坛老人了,你发的不是水贴吧
怀疑是电池自放还是笔记本漏电
充满电池,拆下放一边,过几天,再插上去,不就可以分辨了?

老电脑,外置的电池,物理隔离就更加方便了

网友:
大概率电池老化不行了,     如果是经常插着电源使用,务必安装电池控制软件,插电时充电到80%就不再充电,有利于电池寿命。  一直插电一直充,长时间100%电量,电池老化也很快的。

网友:
电池自放电现象

网友:
BMS 自放电,电池也有可能

网友:
两台都充满电,一台带电池放着,一台卸了电池放着,过三四天再看看电池情况就能判断是哪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