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宝

楼主(2024-04-17):
收拾家找出一个小充电宝,充电口是Micro的,看着别人有改Type C口的我也想试试,拆开看看,位置不合适,还得飞线,又怕固定不牢固,手也整负伤了算啦!

网友:
用个转接头算了

网友:
少折腾,现在是能用就不diy

网友:
用AB胶固定

网友:
还是用的迪比科自家的电芯!

网友:
充电宝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飞线热熔胶固定 妥妥的

网友:
好粗劣的样子

网友:
拆都拆开了改下也费不了多大事

网友:
这个不方便携带

网友:
卡通形式的冲电宝!!!

网友:
没必要改TypeC接口,不如在MicroUSB充电线,配TypeC转接头。实在要改,保留MicroUSB自带接口,测量充电时5v电压,找焊盘飞线TypeC,软胶固定开孔。

网友:
卡扣给搞坏了,静下心来很容易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