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使用医院疾病筛查仪器看看自来水里有什么....

楼主(2024-04-17):
好奇,使用医院疾病筛查仪器看看自来水里有什么,之前仪器维修的时候一起搞的,当时发的帖子:医院用疾病筛查仪器维修~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现在打开电脑,打开仪器的控制软件。对焦之后,就可以看到图像了

看不出来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水里的,应该是的吧~玻片都是新的,无尘~无菌~

网友:
自来水里没自来,都是花钱来的

网友:
大神,自来水不是纯净水啊

网友:
放大多少倍的?

网友A:
自来水能直接饮用吗?

网友:
高科技玩法

网友B:
不错,挺干净的了

楼主:
这才4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挺干净的了

那里面的杂质大概50微米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来水能直接饮用吗?

这个回答不了你,因为你那里和我这里不一样。然后我只看了4~5个视野,没有发现微生物。正确的做法是把所有视野都看一遍,从玻片的最上面,从左往右,从上往下。然后就是微生物含量,你一杯水里有那么几个,我这才接了一滴水,可能刚刚好没有微生物在这一滴水里,但是不代表二滴水里没有。所以保险起见还是烧开了喝

网友:
看不清是啥啊?孢子?铁屑?叶绿细胞?

网友:
弄一滴唾液看看,吓死你

网友:
如果没有重金属就偷着笑吧

网友C:
这显微镜能看小蝌蚪吗?多少钱买的?

网友:
看不清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显微镜能看小蝌蚪吗?多少钱买的?

可以看小蝌蚪~价格吗......这是医院采购的设备,应该是10万至30万之间

网友:
合格的自来水按理是看不到细菌微生物啥的。大部分有害物质都是以分子或离子形式存在的,一般显微镜看不到,而且合格的自来水也不可能有这些东西。

网友:
要对比看看,建议楼主再来一次

自来水、瓶装水、桶装水、等等……

网友:
我想看看小蝌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