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开卡提示固件报错?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楼主(2024-04-17):
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it is reported to be: ' / A(h y', indicating MFB download has failed

但是我查询了固态颗粒显示的是FT16B08ucm1-3B  ,ID对应的是33192
为啥这也出错

sf简直是真的要命,开个卡麻烦的要死真的

重新编辑下,换一个ID试试看行不行,晚点再来反馈

楼主:
奇了怪了真是
33192  33205 都测试过了,都提示固件不对是什么鬼……

网友A:
SF的坏块机制有点麻烦,使用差不多的闪存,还是上SMI的吧

网友B:
33192是对的,你使用的是什么转接卡?如何有条件,可以实体机装linux后,直插SATA开卡

网友B:
你是在终端上输入命令开卡的吧,应该是命令输入错了,你可以图形工具开卡的SF_GenesisDashboa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的坏块机制有点麻烦,使用差不多的闪存,还是上SMI的吧

好吧,我还是丢了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F的坏块机制有点麻烦,使用差不多的闪存,还是上SMI的吧

赞同,SF对闪存颗粒质量要求高,稍微有点坏块,可能就开卡能过跑圈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192是对的,你使用的是什么转接卡?如何有条件,可以实体机装linux后,直插SATA开卡 ...

我用的是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终端上输入命令开卡的吧,应该是命令输入错了,你可以图形工具开卡的SF_GenesisDashboard ...

对是的,我试试你说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终端上输入命令开卡的吧,应该是命令输入错了,你可以图形工具开卡的SF_GenesisDashboard ...

还真的给你说中了,换成图形工具一遍就成功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