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西门子IQ300滚筒洗衣机

楼主(2024-04-17):
周末在家闲着被老婆找个活干,无奈硬着头皮拆洗,历时2个半天。

顶盖背后两颗螺丝拆掉,平推卸下。

左上角进水,三个电磁阀控制三路水。左下角是洗涤剂盒。
中间铝的部分是烘干电机和风道加热。左上角黑的铸铁块、右下角红的水泥块。

这个面板打开就是碎的,可能出厂就打碎了,还好有卡扣和别的螺丝,好像影响不大。

拆下控制面板,红色水泥块。

2018年的,用了5年第一次洗,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用5年。

这是背后,电机皮带液位控制,白色塑料是烘干风机进风管,进口怼在桶内,由下往上走。

电机、皮带、减震,感觉减震不错。

这里面应该是控制

三个水泥块,正上方是烘干热风进桶内,左上是洗涤剂盒和2路管进桶不同位置。
右下是排水泵和过滤器。

死重

拆的差不多了,这个内筒是螺丝的还好,有的卡口的就需要专用工具插片,好像是35个,一圈卡扣每个都要插上。

还是有点脏的。

内筒轴承要防水,没有专用工具,就用绝缘胶布和塑料皮粘严实,没水过去就行。

怕螺丝装错,一块纸板就可以妥善解决。

博西华制造XQG80-WD12G4691W

试机搞定。

网友:
滚筒比波轮拆洗复杂得多啊

网友:
滚筒洗衣机拆起来真的麻烦

网友:
这还是博西华产的
高端货!

网友:
也不是太脏,灰膜洗衣过后不久就会有的

网友:
看着不算脏。

网友A:
增加重量,不飘逸?

网友B:
纸板是个好办法,请问一下,那个皮带轮可以调松紧吗?滚筒是2个吊簧吗?我家的总感冒甩干动静大,当当声响。拆完也没看出啥问题,洗干净又装上了。

网友:
要想不脏,除非每个月一洗。不如眼不见为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纸板是个好办法,请问一下,那个皮带轮可以调松紧吗?滚筒是2个吊簧吗?我家的总感冒甩干动静大,当当声响 ...

可能是底下2根减震杆到寿命了.

网友:
够复杂的,衣服烘干要熨烫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纸板是个好办法,请问一下,那个皮带轮可以调松紧吗?滚筒是2个吊簧吗?我家的总感冒甩干动静大,当当声响 ...

减震器坏了

网友:
还是皮带传动,我们家的海尔跟你的差不多时间买的,都是直驱电机,话说回来,这样拆一次伤筋动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底下2根减震杆到寿命了.

不是,也怀疑了,换了2个新的,旧的阻劲还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减震器坏了

不是,换新的了

网友:
滚筒比波轮拆洗复杂得多。不如眼不见为净

网友:
西门子的品控不如以前了

网友:
看网购视频直接使用药水,比较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重量,不飘逸?

对,不装配置,外筒是前高后低翘着的,装的时候我还以为没装平,配重装上就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