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树莓派一个五星级的家

楼主(2024-04-17):
    以前一直用通用开发板安装armbian+docker或casaos运行homeassistant,可能是水平有限,也有可能系统并不是很强壮,随便折腾一下,经常发现hass挂了起不来了。然后又是重灌系统,重装docker和hass等其它软件,国内的网络环境大家都知道,真tm太折腾了。(有人说可以系统做镜像备份啊,当然可以啊,但我的hass一直是过程版,从来没有折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所以就重来不做备份)。以后打算用树莓派运行原生的haos,只求能安安稳稳的运行一些小米和苹果以及监控的插件就行,不再折腾了。为了统一弱电箱内集中供电方式以及解决树莓派4b的散热问题,让树莓派有个安稳的工作环境,遂帮树莓派搬个虽不算宽敞但安全稳定的家。
    为了统一弱电箱视觉风格,还是采用的报废网件gs108e外壳,为了给树莓派更好的散热,外壳上加装了散热片,还在树莓派芯片背面的外壳上开了天窗,用铝板垫高,以便背面也能导热给外壳。

外壳1

外壳1

外壳2

外壳2

外壳开窗

外壳开窗

铝片

铝片

    为了适应网件的外壳,树莓派主板拆除了usb2.0的接口,给安装了一个电源指示灯和dc-dc模块的使能开关。

树莓派2

树莓派2

树莓派1

树莓派1

树莓派3

树莓派3

    给芯片的背面贴上导热垫,装进外壳,拧上m2.5铜柱(外壳已事先打孔攻丝并安装铜柱),盖上以前买的cnc散热外壳的上盖,上盖表面再加装散热片。

导热垫

导热垫

安装

安装

散热片1

散热片1

散热片2

散热片2

散热片3

散热片3

    dc-dc采用的是tps5430成品模块,电流最大3a,给4b供电有点勉强,好在4b运行haos负荷较小,正常轻载情况下电流需求1a,模块发热不算大。洞洞板做了个转接底座,通过树莓派的gpio口给主板供电,两芯的插头是模块使能引脚,通过开关控制模块的开闭。

dcdc1

dcdc1

dcdc2

dcdc2

dcdc3

dcdc3

    为了节省弱电箱内空间,机壳内剩余的空间安装tp的ac100控制器,外壳拆除后把电源指示灯接至网口端,主控装上散热片。

ac100-1

ac100-1

ac100-2

ac100-2

    ac-100的主板正装放不下,故采用了倒装方式。主板背面离外壳比较近,所以加装了绝缘垫。dc-dc模块按厂家建议输入输出端加装了22uf的电容,可减少波纹,稳定电流输出。

ac100-3

ac100-3

绝缘

绝缘

    装上取电dc座,把ac-100和dc-dc模块接好线,安装盖子前先检查一下所有线路,通电能正常工作。

dc座

dc座

楼主:
测试完成,装入弱电箱连好电源及网线开机,系统装在u盘上,速度要比tf卡快很多。

网友A:
不错,弱电箱这么设备,发热还是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弱电箱这么设备,发热还是厉害的。

发热比较大的是最左侧的那个48v电源(黑砖块),和最右侧的那台nas,x86的。

网友:
监控、路由、交换机等等,这热天真的有点难受,风扇放在外边吹或者吸应该更好吧。

网友B:
这么多交换机不如换个16口能凉快不少

网友C:
外壳和设备完美匹配,看起来效果就像原装的。楼主家里有多少网咯设备啊!好多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交换机不如换个16口能凉快不少

16口我有,不够用,32口应该够用了,但32口带poe的,带网管的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和设备完美匹配,看起来效果就像原装的。楼主家里有多少网咯设备啊!好多网线 ...

看着多,很多只是布线而已。

网友D:
夏天,里面的温度得有60度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夏天,里面的温度得有60度以上吧。

还好吧,前几年也是这么熬过来的。

网友E:
夏天来了有点焖烧罐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夏天来了有点焖烧罐的感觉。

弱电箱没有盖子,外面是个大柜子,散热空间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