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65元diy手机产品螺丝刀,实用拉满

楼主(2024-04-17):
本次diy针对手机电子产品,螺丝在2mm以下,且扭力不超过0.1N场景。
本来常规作业方法有如下
1、各种小扭力工厂电批,缺点就是带线,很大一堆,不够方便。优点是持续作业
2、小米169等各种螺丝刀,用过都说差,不带扭力调节,不带自停。反正这东西只能拆机说比没有好,装机不一定比没有好。
3、手动,缺点是累。。

本次diy采用了极其亲民的价格,各种物料如下。不包含邮费,

首先电批我们只要电机波箱,其他的基本没用(原装触发开关较大,依据改装壳体是否能装下考虑,能装下就留用)如果不能用替换更小的开关,替换需要技术,自己琢磨吧

1、波箱尺寸22.5,最大尺寸26mm,没有合适且小的PVC备用,解决办法,26mm的PVC打磨掏空,优点外圆漂亮。。 缺点累。
或者PVC加热扩大,简单,但是需要打磨外圆。
2、触发开关走线位置PVC内壁要掏槽打磨一下。
3、电子电路部分,有充电板、升压板、继电器、正反转、按键微动。把升压板电位器拆下来飞线,一块PCB光板做骨架,ab胶布局优化一下如下图。能把整个电路局限为10*65*15的范围内,,在然后PVC外挂一个凸起就能解决了。

电路部分就不复述了,我发过很多次,注意这个继电器线圈是区分正负极的,10V-30V均正常使用,因为自停是小时间事件,所以基本不用考虑超负荷寿命,2开2闭,实现断电和刹车。

4、外挂部件,PVC压成一个方块,开好对应电位器孔,正反转孔,,正反转的柄直接剪去一部分,后面再1.5mm钻孔螺丝固定。会比较美观,,如果不剪柄,就需要pvc开通槽,后面再填补
5、依据外挂部件,在pvc掏空,注意底部留脚,用回形针做销固定,顶部一整片PVC连接,也做销固定,ab脚填缝,强度也就够用了。
6、底部扭力保护环(刻度环),刚开始我是用pvc加热做个螺纹,再固定,非常麻烦,本来效果也很好,后来锯短时,把螺纹部分锯了,,简单方法,2mm泡棉贴内壁,直接拧上去,强度直接够用。。需要扭力杯铝壳锯掉4mm,留下白色指示线就行。刻度刀刻就行,刻好后热风加热下效果就暂很多了。有条件测下不同刻度扭力值,做个对照表贴后面就好很多。
7、启动按键,后装,一个弹簧、底部回形针做个钩子,塞进去在销钉固定就行。正反转按键,2层,里面螺丝固定,在盖上帽子。
8、电池不需要点焊机,,正极可最后直接锡焊,基本没危险性,,负极4mm宽镍片,在正极下方6mm处保护膜开个孔,横向塞进去1cm,45°弯折上来,高温胶绑几圈,才500ma的电流翻不了天。
9、充电指示灯,在充电口开个孔,塞个半透明材料就行,不需要导光柱,反正能看见2种颜色区别就行,
上最后成品图。

优点
1、比好握速的功耗低一倍,转速不输,好握速最大0.2N,对手机螺丝没有意义,这个0.1N,看取舍吧。
2、尺寸很小,很短。现在用的18350 如果想大电池18650,很简单,PVC留长一点就行。
3、同心度更好。波箱结构就更好。就波箱做工来说,这个波箱秒好握速。
4、与原装好握速CL2000基本一样的高度,165mm左右,,直径26很小。

不确定地方
1、可以用冲放电保护板,因为放电1A对于这个波箱足够,但是对于好握速波箱就不够了。
2、继电器是1A的,足够用,2开2闭也可以换成1开1闭的,通过晶闸管实现自锁,理论上会更好。
3、触发开关,理论上用原装的触发开关更好,原装属于扭力到了顺带拉起开关,而其他的开关一般是扭力到了松开开关,由开关自己力度顶开柱子触发,如果开关比较小,顶开力度不够时,就容易出问题
4、耐用度问题,,升压板很稳定的东西了,微动也是高寿命的,正反转开关最好是电流大点的,滑片一般分为夹持式或顶压式,顶压的看起来寿命就更好,实测2个月(每天100左右螺丝)还没坏。

楼主:
由于用的升压板,调速范围很大,4-30V,,,能很慢,,,很慢的缺点就是10V以下就不触发自停了,且电压降低,可能电机功率不够,不够力度,不能触发高扭力是哒的一声,同理也不能自停。  还有就是正反转按钮明显比放在虎口上面好用,当然缺点也明显,左手不好用,这次把正反转加大,左手还能食指盲操作切换正反转,总之有利有弊吧

楼主:
物料图没有上来,重新发一遍,,,强调下,我不是卖家,只是觉得这款波箱真的很实惠,

网友:
哦 原来是自制电动起子

网友A:
太大了点。这种小螺丝刀也有带扭力调节的。

网友:
这个手工是真漂亮

网友:
手艺杠杠滴!

网友:
机心、外壳都是楼主手搓的....这技术、手工都相当了得

网友:
这技术手工都了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点。这种小螺丝刀也有带扭力调节的。

特地去查看了,只能说看工况吧,而且看他描述,自停好像含糊不清,具体不清楚,,打手机螺丝还是算了吧,操作体验、自停、转数、扭力精度,都不是这种工业级电批可比的。价格还200多。

网友:
楼主手艺真是无敌了。

网友:
六十块钱直接买成品了

网友B:
看需求 是否真的需要一天打几百个螺丝?  业余爱好是打不了这么多的
手机 笔记本维修才有这个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需求 是否真的需要一天打几百个螺丝?  业余爱好是打不了这么多的
手机 笔记本维修才有这个需要 ...

那就手动,但是手动效率确实是低,且扭力凭经验,如果有条件做个扭力对照表,理论上这东西扭力是很稳定的。就续航来说,维修续航是足够了,只有生产线才会出现电量不足。家用电动工具本身就用得少,小的螺丝刀还行,有使用场景,我也有发布多个diy螺丝刀帖子,整体功能性能基本秒杀市面成品,有兴趣的可以翻一下,干货很多,这个0.1N螺丝刀,基本只适合维修人员使用,家用基本用不上。

网友:
这个做工真厉害,细节处理一下就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