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噪音忍无可忍,中联微风吊扇改无刷电机

楼主(2024-04-17):
上月某宝上买了个微风吊扇挂卧室里用,开始几天运行起来还挺安静的,过几天后就开始嗡嗡的响,后来拆开给扭簧、各种能活动的地方涂上油好了几天又开始了;
突然想起来几年前买过两个拆机的无刷电机可以利用起来,话不多说开始动手!!!!!

某宝的介绍图

磁铁没上胶水把螺丝扭掉就可以敲出来

把里面的卡簧拿掉就可以把转子拿出来了

没多少螺丝,都是用卡口固定的

因为轴销和固定转子位置还有点距离所以中间要加轴套,本来还想拿个烂扇叶的中间轴来稍微加工,拆的是后不小心弄成两半了,得,再想办法吧

用另外一个扇叶的转轴来加工但是因为割不平装上以后摆动得厉害,只能再找其他东西替代吧

因为无刷电机的轴是8mm的,所以要把转子上的轴拆掉以后在中心位置开个8mm孔,注意不要打歪了!!!不然你会得到一个会跳舞的吊扇

电机用的是nidec 48f704j510,这个电机轴跟平常用的台扇尺寸一样不需要改动就可用普通台扇的扇叶,而且只要接3根线就能转起来
电机是24V,接12v也能转起来,接线只要接正负和PWM线就能转起来,PWM和负极短接就是最大转速

另一个电机需要接的线太多就没怎么折腾

最后在杂物间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轴套和垫片

吊架就用坏掉的LED灯板

合体后的样子,固定电机的支架是当初自己用3D打印机做的,放了几年开始有些老化了,不过不影响使用

扇叶装上后的样子,刚好合适

电源用的是18V适配器,是几年前在之家老站买的一个音箱配的,调速用的是当时跟电机一起买的PMW方波发生器

装在吊架上的样子,风力很足还能调速又安静,嘿嘿

本来几年前早就想用这个电机改个可调速的吊扇了,奈何做完电机壳子后懒癌发作就搁置了
这个新买的吊扇算是给这个烂尾工程复工的一个契机吧!!这次改造除了新风扇本体就没花钱,因为材料都是之前买好的,哈哈!!
这次改装最终的效果对个人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
剩下的就是把电源和调速器找个盒子装起来,不然一大堆线放外面太乱了!!!
!!!!!!!!!!!!!!!!!!!!!!!!!!!!!!!!!结束!!!!!!!!!!!!!!!!!!!!!!!!!!!!!!!!!!!!!!!!!!!!!!

网友A:
我改了两个都是直接把电机转子塞进吊扇壳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两个都是直接把电机转子塞进吊扇壳子里

我这个吊扇尺寸不合适,不然我也塞壳子里

网友B:
旁边这个台扇也顺便改一下呗,绝对比不改好用的多:

网友:
你这是改吗?!是造风扇。

网友C:
用的是杰盛家的无刷电机吗?我想买他家的80W无刷电机回来做一个直径1米的吊扇,现在用的中联的不能调速不太满意

网友:
赶快申请专利啊

网友:
这吊扇改动的有点大

网友:
这下安静了

网友:
中联的风扇越做越差

网友:
折腾有奖,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杰盛家的无刷电机吗?我想买他家的80W无刷电机回来做一个直径1米的吊扇,现在用的中联的不能调速不太 ...

是的,三线的nidec几乎没有了,有也是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这个台扇也顺便改一下呗,绝对比不改好用的多:

换了吊扇以后这个很少用了,打算拿回老家用

网友:
我上次拆了个中联的吊扇也是700mm五叶的,除了磁铁没螺丝其它基本一样,有空也把它改了,就是手上的电机是打印机里面的,只能塞转子进去,尺寸也不好弄,还有电机PWM信号无法驱动,可能是CLK信号驱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吊扇以后这个很少用了,打算拿回老家用

使用场景不一样,小吊扇一般睡觉的时候用吧,台扇不睡觉的时候用啊

网友:
这个改得面目全非了

网友:
改得好!

本来就是无刷电机。标题应该是中联微风吊扇改静音电机

网友:
鸟枪换大炮啊这是

网友:
固定有点儿悬

网友:
这吊扇一改立马高大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