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罗技M170鼠标滚轮中中键

楼主(2024-04-17):
几年前在淘宝上39元买的罗技鼠标,近期滚轮中键失效了。

这个中键一开始手感就不好,但忍了,现在坏了,不能忍。

滚轮中键是指把鼠标滚轮按下去后的按键开关,一般人用不到,因为按下去后滑动翻页并不好操控。
但我有时会用到AutoCAD, 按下滚轮中键相当执行Pan命令,非常方便。

开始拆解,这是外观

这是底部

打开盖子,箭头所指处是三个卡扣,用螺丝刀别开,
但模具很紧,要小心断卡扣。

里面的样子

拆出电路板,这个箭头指的就是中键的微动开关。
这个开关经研究,是个垃圾货,不是品牌的,也是几年来手感不行的原因。

这是电路板反面。

这个微动开关,尺寸是6*6*4.3mm的台湾华杰Kimake,相当于杂牌。
家里只有6*6*5mm的。
换上去太高,滚轮安装上去后再合上盖子后,感觉滚轮明显卡档,这该死的感觉。

为了省钱,把原微动开关拆开,用刀片清理了弹片上氧化层,但弹片被刮擦后变形装回后回弹力变小到几乎没有,几乎不能用。
另找一个6*6*5mm微动拆出弹片移植进去,也不行,按中键要用很大力,手感不对(普通微动按键力估计有3牛顿左右)。

没办法,只能花钱,网上找了个便宜店家。
日本原产欧姆龙B3F-1000型的6*6*4.3白色微动开关,0.27元一个,买4个,加上2元邮费,一共3.08元。
今天到手,给好评返利了1元,相当于0.52元一个到手,好贵。(国产微动一般几分钱一个)
注意,要买0.98N的最小力度的,普通微动开关用力大不适合鼠标。

用铬铁拆下,立正留影,站右边是新货。

装回,箭头所指是白色微动开关了

一切OK,手感相当nice。比刚买来时好多了。
下图是CAD中按下鼠标中键时,出现一个手形图标平移,执行Pan命令时效果,手感相当好。

网友A:
正品罗技鼠标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罗技鼠标做工不错

板子做工不做,对得起价格。
但按键开关用的太差,厂家只要增加3元钱的成本就能把左、右键、中键、编码器换成品牌的。

里面几个微动都是台湾华杰Kimake,实际手感就是不行。

网友B:
微动也这么多品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动也这么多品种

就欧姆龙的方形微动来说,就有很多种。
见下图。

如果有钱,可以换B3F-1002-G,0.98N动作力、高4.3mm的那个,它是镀金的,防氧化。寿命绝对长。

网友C:
中键还是很有用的,比如多数设计软件都有中键功能,还有最常用的应该是中键按浏览器标签...

网友:
话说你这个是后期的缩水版,没光栈了...

网友D:
39元能买到罗技是没想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键还是很有用的,比如多数设计软件都有中键功能,还有最常用的应该是中键按浏览器标签... ...

中键按浏览器标签?
关掉浏览器标签页?直接用左键不行吗,好奇怪的使用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39元能买到罗技是没想到的

现在这个价格仍能买到,就是罗技的低端货。
好在它电池耐用,指示精准,用来打CS2之类也不错。

网友:
中键我换的是alps微动,谈不上手感,只求寿命长。

网友:
质量杠杠的

网友:
39元的罗技鼠标不算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键按浏览器标签?
关掉浏览器标签页?直接用左键不行吗,好奇怪的使用习惯 ...

并不是所有的浏览器标签都支持双击关闭的,再说哪有单击来得效率高...

网友:
感觉还是这些老产品做工好。

网友:
这个滚轮是编码器了,我情愿买m100r的,滚轮是光栅的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滚轮中键不用

网友:
中键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