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一个手机易驱线

楼主(2024-04-17):
拆解一个手机易驱线

jms578主控

背面

支持USB3.0传输

网友:
这东西给手机用有点费电

网友:
可以改成个硬盘用。

网友A:
外挂电源还是可以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挂电源还是可以用用

貌似没有看到有外接电源的电路

网友:
不见得是手机专用吧,那么多超薄本没有A口只typec

网友:
手机接大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没有看到有外接电源的电路

留有电路的。其实只是缺了DC插座和一个贴片电容。

网友:
手机供电够呛能带动它吧

网友:
带笔记本硬盘可以,台式的外加电源。

网友:
明显是给笔记本电脑用的吧,,

C口现在很多设备都支持的,不仅仅局限在手机

网友:
很实用的线

网友:
不是手机专用吧

网友:
现在有的本子USB口都少了,开始用typec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挂电源还是可以用用

外挂不错,如果手机拖个机械硬盘估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