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点焊机一焊就跳闸,是焊机的问题,还是家里漏保太小?

楼主(2024-04-17):
刚买了个这个,不过一点焊家里的闸就跳,焊机的问题,还是家里漏保太小?

网友:
漏保参数?点焊机有没有漏电?

网友:
估计要更换D型号空开

网友:
漏保额定电流小了吧

网友:
发个跳的空开图片看看

楼主:
明天去公司试试,那边三相电,100安空开,不是漏保,家里都是用的漏保,这种焊机内部也是变压器的吧,刚买来没拆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去公司试试,那边三相电,100安空开,不是漏保,家里都是用的漏保,这种焊机内部也是变压器的吧,刚买 ...

点焊一般不是用大电容来保障瞬间输出的么,变压器部分是升压充电用的吧

网友:
基本上是焊机问题

网友:
将漏保输出断开,单独接点焊机,正常的话就是外部输出线有漏电地方。

网友:
漏保跳了你要看那个按钮弹出来了没有,弹出来了就说明是漏电,没弹出来就说明是过流

网友:
跳漏保大九不离十是漏电,点焊机大电流不至于

网友:
两种可能都有,必须要检查后才可确定问题的所在,维修电器设备,千万不可凭臆想断定故障所在。

网友:
给点焊机输入端加上π型滤波的一般能解决,漏保中可控硅检测错误就会跳闸。

楼主:
也可能10楼老哥说的,过流,一般插座不也就32 A的,今天没顾上去公司,有空再去捉弄看看是漏保还是机器问题

楼主:
某鱼200大洋的产物,那边说正常的,不过很长时间没用,这玩意买了也是一年用个一次半次就是扔仓库的东西,属于有用不了几次,没有还不怎么得劲儿玩意

网友:
先测测它的电流吧

网友:
焊机问题,我16年买过台,也是一用就跳闸,退货后在黄鱼上买了台DIY的,一点事都没

网友:
肯定是漏保的问题啊

网友:
在家弄这个?看来要大大的干活。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不过不会点  点焊点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