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条特殊的网线(AES50协议)

楼主(2024-04-17):
这条网线是给迈达斯M32(另一款差32也支持)连接舞台接口箱用的,带卡农的网线头。

里面就是普通的接口

拆掉卡农头

迈达斯M32(这个就不拆了

网友A:
这玩意就用了个RJ45接口吧,并不是以太网协议...

网友:
最终选择哪种音频网络格式取决于你的预算、应用需求以及你觉得最合适的调音台。Dante是目前唯一可跨平台支持的网络格式,因此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兼容性。如果你只需要简单的点对点连接,那么AES50可能是一个经济实惠的选择。而AVB虽然在纸面上提供了很多功能,但由于其对专用交换机的要求以及缺乏更广泛的行业应用,其前景仍不明确。

网友B:
调音台不错,竟然还带屏幕

网友C:
这网线不是网线

网友:
脱离了群众,越来越玄幻了

网友:
这是七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音台不错,竟然还带屏幕

应该是调光台吧!

网友:
带屏蔽的6类以上网线?

网友:
为了卡得紧,,,,

网友:
第一次见带马甲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网线不是网线

是网线,水晶头插电脑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用了个RJ45接口吧,并不是以太网协议...

AES50不是以太网协议,不支持过交换机和光纤转换器,只能两设备连接。Dante是标准的以太网协议,可以接交换机,但设备更贵(一张M32或差32的Dante扩展卡要300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音台不错,竟然还带屏幕

数字调音台大部分带屏幕

网友:
看起来很高端撒

网友:
设备连接线

网友:
一看就是音响上用的,以前干过这些

网友:
六类带屏蔽的线?

网友:
用在哪里的?

网友:
这是穿着马甲的网线啊,伪装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