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直流无刷电风扇一直闪烁电量显示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04-17):
之前发帖问过,以为是bug,和各位朋友交流了一下。概述一下,三个版本分别是机械版,遥控版,电池版,三者主板大差不差,默认出厂dc插座的电源线插在主板上bat插座上,电压低的情况下会闪烁电量+3条横线。低于13.3v左右就会闪,原装适配器是13.5v所以不会闪

实测12.6v锂电池,延长线,pd诱骗线都会导致这个情况,我是卧室使用,晚上数码管闪来闪去,每次开机都要长按待机键息屏有点麻烦

解决办法很简单,如图所示,拆开外壳以后将主板bat插座的连接线插到dc插座上,开机17s无操作以后就会自动息屏,按下按键自动触发显示,虽然电压低还会显示电量,但是不会反复闪烁且自动熄灭,卧室使用就没有光污染影响了

网友:
没注意到这个,非常感谢,这样晚上睡觉不用手动息屏了。作为数码论坛的人,动手能力还是有一点的,自己加了个5.5-2.1DC插口,想插哪个插哪个

楼主:
第一张主板正面图引用自@rx8088 的拆机贴,第二张图是自己拍的,且都加了注释,各位朋友都能看明白

网友:
学习学习使用方法,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主板正面图引用自@rx8088 的拆机贴,第二张图是自己拍的,且都加了注释,各位朋友都能看明白 ...

原来是没有插座的吗?那个是你加装上去的,对吧

网友:
这样子就好多了,简单

网友:
原来预留了空位啊,看板子还有电容的空位呢

网友:
这个风扇最近挺火

网友:
永速提供了一个大家随便diy的平台,大家想怎么改全靠个人需求发挥。

网友:
又学到了,打算买一个

网友:
天气热了,风扇该派上用场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很好的分享,
完美解决了,
第一档风太大的问题,
我用了一个 2596S降压模组,
串在原厂適配器上,
将13V降到 10V,
给风扇供电。

网友A:
实测24V插上不工作,开不了机,也没坏,20V可以正常开机运行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使用经验!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24V插上不工作,开不了机,也没坏,20V可以正常开机运行

可以工作呀,我用的大松的电源适配器24v,只不过功率上限就是28w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工作呀,我用的大松的电源适配器24v,只不过功率上限就是28w

为什么我的不可以啊,安了不开机,是不是因为电压是24.1V就不行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工作呀,我用的大松的电源适配器24v,只不过功率上限就是28w

如果是遥控版的最好不要用24v ,摇头电机是12v,容易烧摇头电机驱动。

网友:
直接物理方法,电工胶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