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了能使用WINXP下的惠普打印机,装个虚拟机值得和方便吗?

楼主(2024-04-17):
一台用了十多年的惠普激光黑白打印机,只有XP下的驱动。WIN7以上不能用了。现在WIN11下装个虚拟机模拟XP,可以使用之前的打印机,或是使用方便吗?

网友:
装多几个vhd系统,要用的时候重启切换

网友:
只要这个惠普激光黑白打印机还好用并且需要。

哪怕单独搞个winxp的笔记本或台式机也值得

网友:
有这么古老?win7都没驱动?

网友:
这要看楼主的使用频率了,如果用得不多,切换下虚拟机使用也费不了多少时间。如果是作为日常使用,来回切换系统影响效率的话,还是考虑换打印机吧。

楼主:
谢谢回复!新的惠普激光打印机已经买了。配了一个打印服务器,全部电脑共享。就是这台老的惠普激打打印还行。有时要打印说明书之类,连续打印几十页,还是想利用起来。就是不知安装虚拟机麻烦不?使用时需要来回切换方便否?如果比较麻烦,不太实用就算了。

网友:
电脑什么配置?

网友:
用wngin7接到360驱动大师网试试。如果不行就弄个低配置的笔记本100元就能下来。

网友A:
有打印服务器,把打印机接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上打印服务器,
如某宝路由器刷的打印服务器。
那打印机是USB口,打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打印服务器,把打印机接上不就可以了?

打印服务器也要装打印机驱动的

网友:
装一个相近型号机器的驱动,也可能好用的!

楼主:
最后结果是,经上面网友启发,想起办公室还有一个华硕的上网本,多年不用了,装的是XP。拿出来一试,可以开机且可以联网。就是内存只有1G,DDRII(只有一个内存插槽)。花了14元,包邮一个2GDDRII本本条。其它安装WIN11的电脑要打印WORD、PDF文档,就通过内部网传到这台电脑上。启动软件打印。买的打印服务器是通过TCP/IP协议连接的,老的HP打印机无法连接上。WIN10下可共享XP下的共享打印机,WIN11下就不行了,只好通过将打印文档传送到XP电脑,再打印。

网友(2025-04-28):
你也可以将XP的系统换成win2003的系统试试看,可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其实不联网也没有关系,把要打印的文件拷贝到U盘上,然后U盘插入xp的电脑,进行打印,也并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