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电脑关机,断电后多久机械硬盘的盘片才能完全停止转动?

楼主(2024-04-17):
听说断电后,机械硬盘的盘片还是处于转动状态,

一般需要等几秒,盘片才会停止转动呢?

在盘片未停止转动的时候,马上开机,是否会对机械硬盘造成伤害?

网友:
没事,盘片有惯性会再转一会,但是磁头已经缩回去了

网友:
一般要10秒才完全停下来.只要有起停架的它磁头回到架子上的不会造成伤害.

网友:
磁头架回位以后会发个信息给系统,系统才关闭电源。

网友A:
以前的硬盘是不可以频繁开关机的,对硬盘不好

网友B:
以前的硬盘,电机是直接由电源控制,一上电就转,即使关机了(电脑屏幕显示现在可以关机了,但是没切断电源),硬盘也还是转着的状态,这种如果断电后很快上电,会造成硬盘故障。现在的硬盘电机已经都由程序控制了,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习惯了关机后等一分钟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硬盘是不可以频繁开关机的,对硬盘不好

现在的硬盘支持频繁开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硬盘,电机是直接由电源控制,一上电就转,即使关机了(电脑屏幕显示现在可以关机了,但是没切断电源 ...

硬盘电机已经都由程序控制,是重哪年开始的?

sata口硬盘转动都是由程序控制么?

网友:
断电后,硬盘盘片会因惯性持续旋转四五秒,磁头在断电后因为没有指令都会回到停泊区(早期在内侧,现在新款硬盘都在盘片外围)。盘片旋转未停再次开机会让马达电机轻载运作(降低了盘片由静止到额定转速时间),没啥损伤的。
参考下开手动挡车,车靠惯性滑行时挂挡加速比从静止挂1挡起步快。

网友C:
固态硬盘不存在磁头,随便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不存在磁头,随便开关

固态盘频繁断电,容易丢缓存文件,甚至掉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硬盘支持频繁开机么?

你想一分钟内开机几次?只要你能,就算坏,厂家也给你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盘频繁断电,容易丢缓存文件,甚至掉固件

固态盘掉固件,是否可以量产修复硬盘?

网友:
这个事情为了保险,还是多等一会儿比较稳妥。

网友:
可以多尝试一下,记得做好记录,静待楼主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