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式快速接线器,总算找到个国产大品牌

楼主(2024-04-17):
弹簧接线器应该是德国WAGO发明的,原品太贵,国产品又不敢用在大电流场合,以前只买了接灯

个人没有专业测试仪器和条件,最简单的筛选方法是看品牌,昨天突然发现油人民电器的,就买几只看看
和之前买的几种对比

楼主:
称重从左向右
4、7.4、6.7、4.6、9

楼主:
侧面卡扣非常紧,用油封起子、撬片、一字螺丝刀等工具试过都翘不开,看起来只能破坏性拆解,但我前天拆东西刚把食指扎伤,就不拆了

楼主:
看塑料材质细节,中间(第3个)人民电器品牌的刻字更清晰,表面光洁度更高

楼主:
其他品牌的买过一些,小功率并线也用过

楼主:
这个杠杆直接拔出来会断铰链
上次不小心掰断一个,就想从另一个上面拆杠杠换上来
结果发现从上面拆照样断给你看,估计只能撬开侧边卡扣,从底下拆出来,装也同理。
但侧边的卡扣过于严丝合缝,我没法无损撬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杠杆直接拔出来会断铰链

上次不小心掰断一个,就想从另一个上面拆杠杠换上来

主要是弹片的材质定乾坤,早年买的松下插座,把标准线头做好,插上完活,啥毛病没有几十年,至于神货只能祷告它平安无事了。

楼主:
洋垃圾的日本陶瓷插座我也买过,接线也是弹片。陶瓷按钮按下去,插入线松手就固定了。

网友A:
这种需要剪线,不可靠
可以考虑T型快接,往母线上一卡,内部会刺破绝缘层取电,分支另接细线到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需要剪线,不可靠
可以考虑T型快接,往母线上一卡,内部会刺破绝缘层取电,分支另接细线到负载 ...

免破线的也买过,可能是因为没品牌用料差,用力一挤就有过度变形的,这种刺破夹线的连接方式网络模块更常用,用在高功率的强电上,我总不放心

网友:
只敢在小功率电器,照明灯上这些使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免破线的也买过,可能是因为没品牌用料差,用力一挤就有过度变形的,这种刺破夹线的连接方式网络模块更常 ...

高功率是指多高?
一般电流3A以内可以放心用。
而大多数时候这种T型端子是用在照明回路上的,一盏灯就几十毫安电流,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功率是指多高?
一般电流3A以内可以放心用。
而大多数时候这种T型端子是用在照明回路上的,一盏灯就几 ...

照明回路最怕装修时电工把浴霸接进来,加热峰值功率两三千有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明回路最怕装修时电工把浴霸接进来,加热峰值功率两三千有的吧

浴霸一般灯泡275W一只,四只就是1100W
如果带暖风,一般再加1500W

网友B:
个人觉得10A内还是可以放心用
俺有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104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10A内还是可以放心用
俺有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1041-1-1.html ...

正好请教一下,如何无损撬开?拆的时候是否需要加热或上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好请教一下,如何无损撬开?拆的时候是否需要加热或上油?

没有技巧,卡口地方硬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