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车哪种全景方案,可以保存到tf卡?

楼主(2024-04-17):
听说有些全景方案,只有在行车的时候可以看到画面,
没有回放功能

是否有汽车全景方案支持回放功能呢

网友A:
第三方加装的都能录像回放,有些原车的反而没有录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加装的都能录像回放,有些原车的反而没有录像功能

第三方全景,用哪些牌子比较好?

网友:
有哨兵模式的,检测到附近有人会开启录像。但耗电量大,一般都是电车才有。

网友:
前面的头才能摄像

楼主:
是否有全景4个摄像头都支持录像?

网友B:
掌讯,方易通等都可以录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掌讯,方易通等都可以录像的

掌讯自带主机和4个摄像头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否有全景4个摄像头都支持录像?

我没见过4个同时录像存起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三方全景,用哪些牌子比较好?

不清楚啊,我是买车就装了,科骏达的,其他牌子不了解,朋友先装我后装,当时花了2400,然后4s送我的大屏折价置商家的大屏,星光夜视的,晚上夜视还是不错,特别倒车,开始也是4s送的倒车影像,晚上光线稍微不好就看不清,然后全景这个弱光都很清楚。这个是支持所有摄像头录像的,是把4个摄像头合成一个画面,清晰度降低,但是出事了看清楚事情经过还是没有问题的,目前用了马上5年了,没有问题,360确实方便,倒车很快很容易,转向盲区清清楚楚,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启动汽车会先显示全景10秒,这样就不用绕车一周,旁边盲区有人清清楚楚,昨天才在抖音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老太婆坐在一个suv前面,司机上车就走,直接压死,特么全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没见过4个同时录像存起来的

加装的应该都可以吧,至少我的可以,是4个摄像头画面合成一个视频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啊,我是买车就装了,科骏达的,其他牌子不了解,朋友先装我后装,当时花了2400,然后4s送我的大屏 ...

你的科骏达全景支持tf卡录像和回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装的应该都可以吧,至少我的可以,是4个摄像头画面合成一个视频录

360就是这样,但是不会存入内存卡,内存卡只有一个视频点

网友D:
如果是自己加装的360,最好也是考虑有这个录像功能的,比记录仪还实用。我自己装的360后面才知道没有这个功能,又只能去买了两个行车记录仪录前后

网友:
360 以前 道可视 比较好 做的早,现在不知道哪个最好 ,我的是9年前装的 道可视

网友E:
方易通可以4个摄像头一起录像,也可以回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易通可以4个摄像头一起录像,也可以回放。

方易通支持通过手机看实时画面和回放画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自己加装的360,最好也是考虑有这个录像功能的,比记录仪还实用。我自己装的360后面才知道没有这个功 ...

为何需要买2个行车记录仪?
不是有记录仪带2个摄像头,同时拍前方和后方么?

网友:
大家推荐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科骏达全景支持tf卡录像和回放么?

支持录像和回访,和普通行车记录仪一样的,只不过画面是鱼眼画面,变形的,但看事情经过没有问题。我的主机没有TF卡接口,只有两个usb接口,用u盘或者读卡器+tf卡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