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KWS-V20拆机给有问题的USB表换公头

楼主(2024-04-18):
LCD驱动芯片 TM1621B    前几天淘了个USB表,KWS-V20 4-20V 0.3A。收货用2A负载测试1A正常,2A也正常,第一天充电正常显示,第二天就不行了,电压电流乱跳,联系客服扯皮几天后终于砸表发图退货了,破表也丢了。
    又在另家买了一块同样的,收货后结果又是这样子,多次测试后发现是公头接触不好,插口里面的四个触点基本跟塑料片齐平……插上后还松胯胯的能左右摇,心想再找客服又扯皮太累了,能修就修自己慢慢研究,修不好丢掉算球。
    家里有个10多年前银行的U盾,找出来插上后发现不会摇动,就有了换USB表公头的想法:

看大家用的这表多,结果是个问题表

    拆这个老U盾的公头去换,这U盾好像领回来就用过两次

最大那个芯片是LCD屏驱动芯片TM1621B
左边个8脚芯片应该就是单片机了,没型号,上面5脚的是寄存芯片,因为这表带容量自己保存的,右上角3脚的是电源芯片HT33,最大24V输入3.3V输出,应该就是给单片机和LCD屏供电,右下角采样电阻R025

    没有钳台,自己拿个夹子夹着,后面用皮筋绑块充电宝做配重,公头4点那条就是今天成败的重点了,网上有说用粗铜线的,我直接用粗的多股芯铜丝渡锡后折到两头,焊在公头6个焊盘上用电烙铁加热,镊子夹USB口向下用小点力,锡化了就下来了

    这是拆下来清好焊盘的成果,清焊孔,开始学网上的用笔管用嘴吹,管子不长,一面电烙铁加热,一面看着吹,头都晕了,最后还是用多股铜丝拧成绳加助焊剂去吸来的实在

    这就是松胯胯的垃圾公头了,看里面基本和塑料块齐平,两头电源触片是我用刀片划掉塑料顶头挑起来的,里面弹片两边都没槽,自己就能在里面上下弹,结果还是接触不好,而且弹片高了容易顶母头,D+D-接触也不好,所以才有换公头的想法

    这是换好后的成果,焊盘也加锡了

    这次换头用到过的所有工具,电烙铁是20W的老古董,跟我20多年了

    换好后串起来空载试表正常,插上后也摇动不大,跟原来这黑表一样,左右摇电压也不乱了。

    接上手机又现原型了……电压拉低0.2-0.3V,电流还是上下窜,先接负载插电后把负载拔了,还有0.4-0.5A的电流……不接手机电压是正常的。    用万用表量电阻,阻值基本在误差内,贴片电容没量,芯片就四个,一个驱动芯片,能显示应该也算正常,背光也正常,3.3V电压也正常,寄存芯片断电能保存也算正常,单片机也算工作正常呀,采样电阻25毫欧,我的万用表没法测,都用电烙铁加焊过也不行,难道是设计上就有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网上找这个表的电路资料也找不到,打板平台也没这种表的资料

    4月19日更新:前天试着充电忽然U表和充电模块都断电了,心想是不是把充电模块和手机给搞废了……拔下插头过了会没U表上电,充电模块又正常了,拿万用表测试这U表发现D+ D-有短路(43R),正反面看了都没连锡呀,想着怕是助焊剂上多了导电,可又没洗板水,就拿牙刷和抽纸干刷一通,再打表没短路了,插上也能欢快的显示了,现在电压和电流还是跳,但没开始时跳的差距大了,有时又不跳……

网友A:
花10块钱买这个什么KWS-V20,不如买个维简的A2Q,不带纹波检测的款式也就20几块钱不到30,不管怎么说也是个正经的U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10块钱买这个什么KWS-V20,不如买个维简的A2Q,不带纹波检测的款式也就20几块钱不到30,不管怎么说也是个 ...

有块黑色的KWS-MX17了。因买了个双路快充模块,给两手机充电,这几天老是有台充的慢,换线换充电口都还是老样子,插上U表又充的快了,,有时还会自动重启,排除散热,看你们也用这个表,还有数码的,就想随便买个两块共用,查看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块黑色的KWS-MX17了。因买了个双路快充模块,给两手机充电,这几天老是有台充的慢,换线换充电口都还是 ...

真不推荐你买这个U表,不只是它的A口公头母座质量差,而是这种便宜的U表就没有一个是用质量好的公头和母座的,很快就会松垮或者变形,然后各种接触不良的幺蛾子。不是说非要去买维简的那个A2Q,而是因为正经品牌的U表是贵一点,无论是用料还是精度,真的好太多了。

网友B:
楼主都排除了,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考虑过是不是板子上的线太细电压降太大?,这不应该啊,我用的这种表,没啥问题,虽然标称3A,被我拿来过4A电流也没问题,当然是短时间内

网友C:
拆U口,这电烙铁功率小了

网友:
厉害厉害  买回来直接改造   哈哈

网友D:
不怎地表,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垃圾芯片导致的

网友E:
我也买过一个U表,和6楼的坛友一样的;我遇到的问题是:长时间使用,公头就歪到一边去了,后来重新摆正加焊,用时间长了,还是会歪一点;有时候插在充电头上,也是不紧凑不牢固,电压和电流忽大忽小,看来我也该效仿楼主,换一下公头了。

网友:
看来这表不值得折腾啊

网友:
厉害厉害  买回来直接改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排除了,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考虑过是不是板子上的线太细电压降太大?,这不应该啊,我用的这种表 ...

你这双头表当时有想过,但最大只能7V就没考虑,家里还有个支持快充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怎地表,没有修的价值!

纯好爱,闲时修了玩,没工具没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U口,这电烙铁功率小了

拆个U口,功率还是够了,用铜线在4点上均衡加热几秒6个点的锡就化了,板没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过一个U表,和6楼的坛友一样的;我遇到的问题是:长时间使用,公头就歪到一边去了,后来重新摆正加焊 ...

应该是公头发热锡化了导致U口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双头表当时有想过,但最大只能7V就没考虑,家里还有个支持快充的手机 ...

我这个3~30V,完全可以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我也有楼主同款淡蓝透明表头,量程3到9v,一两月单片机存储故障,断电容量归零,有时跳随机,软封装芯片。又买了深灰透明,量程4到24v,硬封装单片机加显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