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吸尘器v7刷入固件解锁后有闪红灯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4-04-18):
v7锁定红灯后,刷入第三方固件解锁成功,并正常使用了一二十分钟后插回挂架充电,先黄灯再蓝灯。

充了段时间后发现在闪红灯,取下后按开关无法工作,闪12下红灯停顿下继续12下,一共3次12下红灯,红灯停后,插回挂架黄灯,然后蓝灯又再充电了。

楼主:
去作者网页重新认真读了遍,发现12下红灯是温度超高了,这个是电池衰减造成的吗?有办法解决吗,还是只能换电芯了?

网友A:
不是电池的问题,我最近在折腾戴森电池,刷了这个固件后也遇到了和你相同的问题,测了内阻并不高在20左右,可能是温度保护阈值低了导致的。
看了下源码,在config.h里定义了最高充电温度是50度。

//Common Configuration Options////////////////////////////

const uint8_t MAX_CHARGE_TEMP_C = 50;           //Celsius. MAX_DISCHARGE_TEMP_C must be greater than MAX_CHARGE_TEMP_C for it to work correctly.
const uint8_t MAX_DISCHARGE_TEMP_C = 60;

网友:
我的解决办法是,把充电插头拔下,等待60秒,这样操作可以清除错误代码,然后等电池冷却下来就可以继续充电,但是指标不治本,下次使用还是这样。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修改MAX_CHARGE_TEMP_C = 50这个参数,把温度保护调高,重新编译源码生成16进制固件刷机。

网友:
估计你刷的固件不对版

网友B:
电池有问题了换电池,我的原装电池没锁,单个内阻17毫欧,换的三星25R用编程器备份了原装固件,老外那个固件有BUG,那些闪灯功能没啥卵用。

网友:
旧的电池给我的电钻用,杠杠的

网友(2024-05-26):
闪12下是温度报警  我的也是

网友(2024-10-28):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问题了换电池,我的原装电池没锁,单个内阻17毫欧,换的三星25R用编程器备份了原装固件,老外那个固 ...

有V8的原厂固件吗。有的话发个给我可以补,万分感谢。290341936@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作者网页重新认真读了遍,发现12下红灯是温度超高了,这个是电池衰减造成的吗?有办法解决吗,还是只能换 ...

电池内阻多少,大了,充电就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问题了换电池,我的原装电池没锁,单个内阻17毫欧,换的三星25R用编程器备份了原装固件,老外那个固 ...

17豪欧对于戴森来说太大了。总内阻都超过100豪欧了。

网友:
电池内阻多少,大了,充电就发热

网友(2025-04-23):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的问题,我最近在折腾戴森电池,刷了这个固件后也遇到了和你相同的问题,测了内阻并不高在20左右, ...

20的内阻还不高啊,内阻20电池用一下就发热,报错就很正常了,很多人把这种问题都推给固件bug

网友:
刷固件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