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C求长存YMN08TB1B1HU1B颗粒开卡固件

楼主(2024-04-18):
原现象是:冷数据了2年多快3年,今天拿出来,读写困难,硬盘状态一直100%卡住。故重新开卡。使用了“下图”程序Auto出来的F型号是YMN08TE1B1AC3B,明显不正确,也赌一把,事实确实不能开。
那么求长存YMN08TB1B1HU1B固件

附上ALL开卡程序。。虽然我用不上。。。

注意!下载后,使用WinRAR右键‘解压到’,不要拖出来。。。不然好像打不开报错。然后解压完把长的文件夹名字改短,不然打不开

网友:
虽然用不上,帮顶。

谢谢无私分享。

网友:
定期通电很重要!!颗粒里面的电荷全跑完了!!所有的固态都差不多

网友A:
9082HC下面的长江颗粒目前只发现这两个,如果你都试了还不行,可能就是设置或者其他问题了,看看出错代码吧。

网友B:
开机30分钟大法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82HC下面的长江颗粒目前只发现这两个,如果你都试了还不行,可能就是设置或者其他问题了,看看出错代码吧 ...

是的,,只有这两个。没有我手上这个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30分钟大法也不行吗?

不太行那天晚上电脑一晚都没关,都起不来

网友:
定期通电没用。闪存颗粒并不能直接充电,只能把难读的数据腾挪重写,有的主控有这功能,有的主控没有这功能。比如半年就掉盘的西数绿盘后来就开发了这个功能,大大增加了写入量。唯一的办法就是全盘转成slc,,只有慧荣的个别主控有这功能。长存的颗粒最垃圾配任何主控都没有转slc功能。

网友:
技术贴,方法不错,好好学习可以借鉴

网友:
同求,也有一个,没有这个固件

网友(2024-07-19):
同求,这个固件

网友:
你应该是下主控的开卡软件才能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