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录像产品用哪种比较好?要求便携,续航能力10个小时左右

楼主(2024-04-18):
有时候外出干活,现场最好有个监控,

一般干活5、6个小时,
所以便携式录像产品最好能持续录10个小时左右,
不是人体感应那种,是全时录制,
用那种便携录像产品比较好呢?

网友:
普通监控摄像头,5v共电,持续录10个小时左右,要外接电源了(充电宝),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买那种执法记录仪,可以录制一天时间,但是要选择正确的,不要买便宜的,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搞一套行车记录仪。

网友:
带内置电池的便携摄像头多的是,脱网都能录像,可以设定移动录像也可以设置一直录像。

网友:
家用网络摄像头,能装TF卡的,用充电宝供电

网友:
淘宝多的很,听商家建议。

网友B:
首选行车记录仪,需要外接电池。千万不要使用执法记录仪,因为执法记录仪尽管便携,工作时间长,但是导出视频很不方便,需要专门的平台导出,因为它的TF卡不可触及,哪怕你拆开机器得到了存储卡,但是它仍然不可读取,不可删除,不能播放。需要专业平台来操作。

网友:
那种执法记录仪最好,耐造、有脚架好固定。

网友:
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楼上说了,我说个运动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买那种执法记录仪,可以录制一天时间,但是要选择正确的,不要买便宜的,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

执法记录仪是不是非常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选行车记录仪,需要外接电池。千万不要使用执法记录仪,因为执法记录仪尽管便携,工作时间长,但是导出视 ...

行车记录仪是全时录制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执法记录仪是不是非常省电?

是的,我买的是飞利浦的那种VTR-8101,随便可以用3小时,当然还有更好的,续航10小时以上的,请谨慎选择。

网友:
执法记录仪,运动相机,都是不错的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买的是飞利浦的那种VTR-8101,随便可以用3小时,当然还有更好的,续航10小时以上的,请谨慎选择 ...

VTR-8101这种普通人带着是不是不方便,

是不是必须穿个保安服,带这东西才不别扭

网友:
土办法,手机行不行? 搞个头戴,固定个夹子。

网友C:
汽车行车记录仪,找那种5V供电,带防抖动,带WIFI的,直接在手机查看。
如果是带在身体上一定要有防抖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行车记录仪,找那种5V供电,带防抖动,带WIFI的,直接在手机查看。
如果是带在身体上一定要有防抖动功 ...

带WIFI行车记录仪,是否也只能在车内连手机看,无法在家里连手机看视频?

网友:
呢想便宜买个行车记录仪,接上电瓶,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萤石有专门的充电摄像头,非常不错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 ,如cb3里面带电池带终生4g无线流量网卡(260元一次性付费app播放)。还有其他带电池的型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