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石摄像头想太阳能供电

楼主(2024-04-18):
萤石摄像头想太阳能供电,图片上电压功率太阳能板要多少功率,电池要多大安时,才可以正常昼夜运行,谢谢

网友:
这得靠天收吧

网友:
摄像头关闭红外补光电流很小的,

网友:
弄个风力加太阳能

网友A:
按照4W计算,电流需要4/12=0.333A,充电时间按照8小时算,电池工作16小时为4*16=64WH,再考虑电源的转换效率损失应该至少70WH,如果考虑阴雨天充电不足等因素,电池最好不小于75WH,则电池需要75/12=6.25AH。也就是12V电池容量不小于6AH。  实际配置可选12V * 6~10AH。
太阳能板则功率不低于75/8+4=13.4W  ,因为实际使用功率远小于标称功率,以及充电效率和线路损耗等因素,所以太阳能板至少需要12V *30W,如果要想阴天也有较好充电效果(上面电池容量没考虑阴天)最好再翻倍,也就是12V *60W。  实际配置可选12V * 30~6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4W计算,电流需要4/12=0.333A,充电时间按照8小时算,电池工作16小时为4*16=64WH,再考虑电源的转换效 ...

分析的相当到位,这是专业选手。

网友:
按照最大冗余2倍买电池,控制板,保护板,太阳能板

网友:
应该不难 跟路灯一个原理

网友B:
完全靠太阳能供电是不现实的,为了保证24小时正常工作,太阳能板一般至少不于0.5平方米。功率不低于10W。同时充电电瓶不低于6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靠太阳能供电是不现实的,为了保证24小时正常工作,太阳能板一般至少不于0.5平方米。功率不低于10W。同 ...

能不能用锂电池或者其他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锂电池或者其他电池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4W计算,电流需要4/12=0.333A,充电时间按照8小时算,电池工作16小时为4*16=64WH,再考虑电源的转换效 ...

很详细,学习到了谢谢

网友:
5楼分析的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4W计算,电流需要4/12=0.333A,充电时间按照8小时算,电池工作16小时为4*16=64WH,再考虑电源的转换效 ...

呐,这就是专业

网友:
还是应该按6w计算,,,,,

网友C:
白天功耗相对低一点 晚上的话要翻倍。比如白天 4w的话晚上要 7W左右了。这种户外监控红外补光灯功耗还是挺大的。
而且这个标的 12V其实内部有DCDC降压倒 5V 所以电压低点也可以用,3 串锂电池供电就可以不用增加升压电路了。
可以使用 3 个 10AH的软包三元锂电池串联。就差不多了。至于太阳能板的话,需要保证有太阳的时候 4 小时左右应该就要把电池充满。否则遇到阴天系统就不能正常使用了。电池按 100Wh算太阳能至少需要 25W的考虑的一般太阳能板只有标的 40%-80%实际输出。所以保守选择 35W的比较合适。

网友:
按照12V 1A在没有阳光的天气连续运行一个星期计算,需要12V 168Ah容量(或者,其他电压的2kwh电池,用DC-DC降到12V)按照最大功率充电8小时充满计算,太阳能板需要250W。这样应该足够保证电量用不完了,即使是遇到连续1个星期下雨也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4W计算,电流需要4/12=0.333A,充电时间按照8小时算,电池工作16小时为4*16=64WH,再考虑电源的转换效 ...

夜视电流会增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天功耗相对低一点 晚上的话要翻倍。比如白天 4w的话晚上要 7W左右了。这种户外监控红外补光灯功耗还是挺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