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为什么标签打印机的电源都是外正内负?能改造吗?

楼主(2024-04-18):
标签打印机为什么都是独树一帜,非要弄个反人类的外争内负呢?这样非常容易被人不小心插入常见的外负内正电源损坏。我想在电路中插座后面串接一个大点的二极管,或者反向并接一个大点的二极管,用来防止误插电源损坏,不知行不行。正向串接和反向并接哪一种方式更好呢?

网友A:
你可以拆开加一个全桥!

网友:
自己用地话无所谓,毕竟自己都知道,给别人用也无所谓,反正不是自己的...

网友:
据查这个并没有国标,不按常理出牌的现象有很多,曾经有个知名品牌的收音机也是如此,内下外负。自己是可以改正过来的,这种打印标签最挣钱的是殡仪馆外面打印死人挽联的蓝牙打印机,体积很小,热敏纸的,号称印钞机。

网友B:
有空间加全桥或串二极管都行,并的话有点损了

网友:
拆开机子改一下

网友:
能改!已经改过2台了

网友:
直接改个整流桥进去,然后标一个DC/AC输入

网友:
这东西是消耗品,不坏你也不会换,厂家就是不让你乱用电源,要买他专用的,还有色带,都是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拆开加一个全桥!

用全桥会不会损失两个二极管的管压降,电压会不会有点过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间加全桥或串二极管都行,并的话有点损了

现在的开关电源,短路都有保护的,不会pia~pia~pi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全桥会不会损失两个二极管的管压降,电压会不会有点过低了?

单电1.2伏也是可以用的,所以损失1伏也不是问题,你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一半!

网友:
在里面加个整流桥,虽然会损失电压,但随意插不烧机

网友:
非常规设计

网友:
这些没硬性国标,非常态化肯定就会有,为了自己的圈子赚钱。

网友:
让兄弟PT1280标签打印机过上多V的日子
看一下我的,可以给你一个思路
我的现在随便找个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了我的标签机,我的不是反接的,串联二极管比并联好,其码不会烧坏电源,二极管的那点压降没什么问题。

网友:
怕和12v路由器电源混用?

网友:
从内部改,不影响外观。。。。。不然就是带个“尾插”

网友:
拆开直接改,然后抹掉外边的正负极标识,再将电源模块的正负极对调,一劳永逸。
有些设备确实是与大众通常理解的不一样,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

这样改,即便是别的电源插上去,也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