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压力表显示的是多少Mp?符合压缩机标签上的参数不?

楼主(2024-04-18):
压缩机蒸发器结霜太少,测了一下回气管压力,对比一下标签参数是否正常?表上的读数是多少兆帕?

开机时压力:

停机时压力:

网友A:
表压是1.05MP,10公斤是1兆帕,压缩机是无法长期运行在2.8兆帕的。

网友:
吸气都负压了,如果一直负压就是缺冷媒或者电子阀没有动作!

网友:
看最外圈黑字,10表示10公斤压力,也就是1Mpa

网友B:
开机出负压,这是管路有堵的地方,正常情况下不开机时应该是高压与低压基本一致,开机后低压下降到正常的低压值,大概在2公斤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压是1.05MP,10公斤是1兆帕,压缩机是无法长期运行在2.8兆帕的。

嗯,就是1kg/平方厘米=0.1Mp吧~标签上吸/排气最高压力=0.8Mpa/2.8Mpa,应该是指压缩机运行状态的参数吧?而不是停机状态的参数,因为现在显示停机状态吸气管已经1.07Mpa了。
而开机状态—76cmHg显然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出负压,这是管路有堵的地方,正常情况下不开机时应该是高压与低压基本一致,开机后低压下降到正常的低 ...

停机之后(高低压平衡)测出的低压管压力为管路里的R134a的饱和压力吧?按照表盘指示,若当时温度是25度(R134a与R12近似所以看R12那圈刻度),那么有液态存在,若高于25度没有液态、属于缺失状态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