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搞了个遥控器+接触器控制三相水泵,但是一按遥控漏保跳闸

楼主(2024-04-18):
如图,三相电进总漏保后,再到接触器和小漏保,第一个小漏保下面接遥控器,遥控器输出接接触器的线圈,遥控器就是那种灯具用的,零火线进,零火线出,现在只要一按遥控器,接触器吸合,第一个小漏保就会跳闸,总漏保不会跳,开始怀疑是接触器的线圈磁场造成小漏保误动作,将遥控器电源接到第二个或第三个小漏保,那么接哪个小漏保哪个就会跳,不接的不跳。最后将第一个小漏保换成空开,遥控器接到空开下面,这样能正常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跳闸,如果是因为漏电,那么后面换成空开就应该跳总漏保,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电机要用D开头的开关和漏保。电机要用D开头的开关和漏保。电机要用D开头的开关和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要用D开头的开关和漏保。电机要用D开头的开关和漏保。电机要用D开头的开关和漏保。 ...

电机是由接触器控制的,接触器上面是三相总漏保,小漏保下面只有遥控器,遥控器后面是接触器的线圈,跟电机完全无关,跳的是小漏保

网友:
没D把C换大1倍

楼主:
不是D的问题,小漏保下面的负载只有遥控器和接触器的线圈,并无电机,电机是由接触器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是由接触器控制的,接触器上面是三相总漏保,小漏保下面只有遥控器,遥控器后面是接触器的线圈,跟电 ...

遥控器就是那种灯具用的,零火线进,零火线出   怎么还有出的????那就是接触器线圈电阻小,电流太大了。

网友:
把实际电路图放上来大家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遥控开关为单线输出,导致漏保跳闸?

网友:
遥控器只提供触点还是提供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就是那种灯具用的,零火线进,零火线出   怎么还有出的????那就是接触器线圈电阻小,电流太大了 ...

如图

网友B:
是新装“遥控器+接触器控制三相水泵”后,不能正常使用?
还是原来正常使用,突然出现漏保跳闸?

两者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新装“遥控器+接触器控制三相水泵”后,不能正常使用?
还是原来正常使用,突然出现漏保跳闸?

新装就不能使用,后来将漏保改成空开,能正常使用

网友:
按理说线圈电流很小的啊,不可能过载,两项接到接触器线圈也不会漏电

网友:
可能是遥控开关谐波干扰了漏保开关

网友:
换成继电器控制的那种遥控器试试

网友:
不是所有的电器都需要漏保,只有遥控是拿在手上的,其它都可以装在箱子里,你要漏保干哈?遥控的这一路用一个单P或者两P的空开就可以了。
并不是漏保多了就安全,安全的还是接地!
多一个庙就多一个鬼。
三相总开也不建议带漏保的。电机做好接零或者接地保护,单独一路,不要与单相有交叉。
工厂里那么多用电设备,三相从来也没用过漏保,也没见过电过谁,因为地线做的好。反倒是那些小民间作坊用电事故多。

网友:
就一个接触器和遥控装置,你装漏保干啥?这是钱多没地方花啊

网友:
小漏保换成四进四出的,就成了

网友:
不接三相接触器单独用遥控器试试,是不是遥控器输出共火或者共零了

楼主:
集中回答以上各位
用漏保是因为跟遥控器一路还有一些插座等,都是院子里使用的,有可能经常有水等,并且当时手里没有空开,只有好几个漏保,就顺手装上了
遥控器里面就是继电器控制的,遥控器拆开看过,原理也不复杂,220v经过降压整流到12v,给单片机和继电器使用
遥控器没有办法直接控制水泵,因为水泵是三相电的,而且功率也超过遥控器的触点容量了
应该也不是漏电,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是一按遥控器就跳,偶尔不跳,能正常工作,如果是漏电应该一次也不会不跳

网友:
控制器漏电,漏电电流小,不足以使大漏保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