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富勒光微动鼠标换编码器

楼主(2024-04-18):
突然一天,鼠标编码器失灵了,拆开一看是高12MM的TTC编码器 Screenshot 2024-04-18  ,果断上网购买,买就买个好的,看中一款TTC金轮防尘的,比不防尘的薄一些,寿命7200万格。 Screenshot 2024-04-18  目前这款寿命最高。不带防尘的金轮,寿命4800万格。 Screenshot 2024-04-18  购买后,等到收货,直接换上。拆开鼠标后,光微动就是一个铁丝做出的光栅,代替微动,类似罗技的光栅编码器。 Screenshot 2024-04-18  Screenshot 2024-04-18  金轮编码器 Screenshot 2024-04-18  换下来的编码器合影 Screenshot 2024-04-18  Screenshot 2024-04-18  ,已经成功换上的金轮编码器 Screenshot 2024-04-18  。成功修复。

网友A:
那光微动的手感是什么处理的?

类似于键盘的轴么?

网友:
坛子里最近流行修鼠标了,又是一阵风吹过

网友:
昨天也换了个联想的鼠标编码器,内孔六边形磨损了滚动不灵敏,拆别的鼠标换的,现在正常使用,黑色的PCB板走线比较细搞断了一根线仔细找了好一会才找到连接的地方,最后飞线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光微动的手感是什么处理的?

类似于键盘的轴么?

和普通按键一样,也有清脆的声音。哒哒的。

网友:
最近流行修鼠标

网友:
光微动还得看双飞燕,血手的微动结构和普通微动的铜片结构基本一样,就是触发位置多了个挡板

网友:
这种东西不容易坏呀

网友:
都光微动了,编码器还是机械的,不是坑人么

网友:
没用过光微动,不知道手感和机械微动有啥区别。。。。。编码器微动我都是神油侍候。。。。

网友:
鼠标不错,值得修

网友:
还没有用过光微动的鼠标

网友:
都光微动了,编码器还是机械的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整整十六年。

网友B:
金轮是涨价了吗?以前5块一个,现在找不到这价了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轮是涨价了吗?以前5块一个,现在找不到这价了

金轮还是5块,不要要15块包邮,我买的是防尘金轮,薄一些,图片上有区别,寿命长一些,价格6元

网友:
这种编码器只要磨损不很严重拆开清洗一下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