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有没有什么工具,无需拆开固态硬盘的壳子就能知道信息的

楼主(2024-04-18):
有没有什么软件,

不需要拆开固态硬盘的壳子就能知道主控芯片型号,闪存品牌,颗粒ID,通道数量和通道位置的???

不局限于某一个品牌的?有没有这么个工具软件??

AIDA64可以看到金士顿a400的主控。。如下图

网友A:
Hard Disk Sentinel可以查看主控芯片,闪存品牌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rd Disk Sentinel可以查看主控芯片,闪存品牌没看到

谢谢,还有其他的工具吗?各位大神

网友B:
俄罗斯软件flash id,下载地址:http://vlo.name:3000/ssdtool/

网友:
网上找一下,应该有的

网友:
楼上说的Hard Disk Sentinel不是可以看么

网友:
芯片精灵试试看。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

网友:
这个东西生产厂家应该有,就是搞不到。

网友:
谢谢,来长见识

网友:
无损拆开对我们坛友也不是难事

网友:
对于可以保修的可以退货的有利

网友:
Hard Disk Sentinel可以查看主控芯片,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俄罗斯软件flash id,下载地址:http://vlo.name:3000/ssdtool/。

你这个要预先知道主控芯片才能用的。如果不知道主控芯片一般很难找到对应的工具

网友:
当然有工具啊,那就是用搜索引擎,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