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澳柯玛小风扇拆解

楼主(2024-04-18):
澳柯玛的充电电风扇,放在厨房用了几年。满身油污,擦了半天就这样了。顺手拆了看看。

底部4个垫子解开就看到螺丝了。

布线规整

内部做工工整。
油污严重滴到按键上,再从按键漏到主板上,用WD-40洗了半天才洗干净。电量指示的第一个LED灯都被腐蚀掉了,pcb铜箔也属性了。看来油污的腐蚀力还是很大。

网友:
可以加两三节锂电芯,顺便改滚珠轴承扇叶。

网友:
纯油本身并不会腐蚀,还能防氧化作用,而是油烟中含有盐份和水份吧

网友A:
几年后,有这样的成色,干净。

网友:
这个做工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做工不错,价钱也不错吧

网友:
跟当年撸的尚朋堂差不多

网友:
油污用火碱泡泡保准老油一点都不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价钱也不错吧

当年买的时候39元。现在这个价钱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后,有这样的成色,干净。

擦了半天的效果,没檫前到处是油。

网友:
底部和好几总风扇基本一模一样。。估计磨具都是一样的吧。。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用料不错,好多的只有一节电池。这个给装了两个,看空间好像还可以加。

网友:
风扇还行!内部空间好大!

网友:
这个两节电池可以啊,我的小熊的风扇只能装一节电池。

网友:
这小风扇还不错

网友:
与尚朋堂的结构几乎一样,杆子里面应该也可以塞一到两个18650电池

网友:
洗的够干净的。都用40擦的?

网友:
两节锂电芯

网友:
小风扇看着还不 错

网友:
外壳按键上贴个防水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