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拆下来的电池怎么充电?

楼主(2024-04-18):
绿源S70原车电池是石墨稀的72V26A铅酸电池,最近总感觉电不够用,想换个72V63A的铁锂电池,原车的铅酸才用半年多,当旧的卖不划算,老铁们给个意见,能放哪能利用起来?还有,这个铅酸拆下来,怎么充电?我还是用线给串连好,然后,用原车自带的72V充电器给它充电可不可以?没装在车子上,没经过控制器,直接用原来的铅酸充电器满电了会不会自己停止充电?感谢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建议小心为上啊,电动车基本都不准入室内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建议小心为上啊,电动车基本都不准入室内充电了

铅酸电池问题不大

网友:
串起来用原充电器是完全可以的,与控制器无关。

网友:
卖了吧,越放电量越少,你也没啥用!

网友:
控制器是电机控制器,和充电没关系的,充电就是傻充,直接连电瓶充满为止。

网友:
直接把线给连好用原车自带的充电器直接充电,满后可以正常断电,

网友B:
50元一块回收,二手不好卖

网友:
铅酸电池如果串联起来用,就用原车充电器。
看你串几个来充电,用铅酸专用充电器,充电电压电流对上号,一般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电动车充电本来就不通过控制板的吧!
充电器直接连接到电池充电

网友:
原装充电器直接充也行吧

网友:
如果有用处,充电就不存在问题,因为用到的地方就自带充电,用不到的话就只能按每斤卖,一般3-7元一斤

网友:
一定要分清正负,最好有插座不要用线随便插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器一般电流是十分之一容量,满了还用涓流继续充电。
锂电池一般充电比较快,到电压就完全停止,充电器和电池配套很重要很重要!

网友:
建议卖掉,不要自己留在家里充电

网友:
完全可以,没有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元一块回收,二手不好卖

前一辆车铅酸用了鼓包了,24A的,当废品卖一个也卖了50块。这个主要是8成新。完全没有一点问题。车子也能开六七十公里。考虑到底要不要换铁锂。如果换铁锂了,这个六个给搞成并联。12V 156A。接个太阳能板玩。再搞个逆变器接到阁楼给新风机用

网友:
电池不用,放时间久了一样降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辆车铅酸用了鼓包了,24A的,当废品卖一个也卖了50块。这个主要是8成新。完全没有一点问题。车子也能 ...

最近带皮肤的又有新动作了,我这在严查铅酸改锂电池的。。。。逮住罚款没收

网友:
是用原来的充电器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