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退网光猫做AP不能使用5G频段

楼主(2024-04-18):
求助:退网光猫做AP不能使用5G频段(已经解决,把SSID勾选完就好了)
顺便再问一下,这货(四川移动光猫UNG221N)注册的PASSWORD是什么呢?
退网光猫UNG221N,有线千兆,双频WIFI,3月还能正常使用,4月欠费退网了。
我把机器恢复出厂设置,然后超级账户进去设置,新建网络连接为桥接,关联了LAN1 2 3 4和SSID1 2,关闭了DHCP,接在家里主路由器下面做AP使用,有线和2.4G能正常使用,但终端连接5GIP地址为192.168.1.*,并不是主路由分配的IP网段。光猫里不论是普通账户还是超级账户,都找不到5G频段的相关设置。

网友A:
方法1、有个单独的端口绑定设置,看看是要全部勾选还是全部去掉
方法2、新建一个桥接WAN,端口绑定全勾上
方法3、DHCP关闭,有个什么125、副DHCP全部关闭
以上三个方法肯定有一个有用

网友B:
中国移动不回收的吗?

网友C:
确定它支持5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国移动不回收的吗?

暂时没人来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它支持5G?

支持的,以前手机连接其2.4G和5.8G都能正常上网。

网友D:
新建网络连接为桥接,关联了LAN1 2 3 4和SSID1 2, 你有没有把5g ssid关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新建网络连接为桥接,关联了LAN1 2 3 4和SSID1 2, 你有没有把5g ssid关联



网友F:
光猫不都是单频2.4G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猫不都是单频2.4G的吗?

有双频AC,我早就用AX WIFI6光猫了

网友G:
应是5g WIFI没关联,,少了钩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建网络连接为桥接,关联了LAN1 2 3 4和SSID1 2, 你有没有把5g ssid关联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就是如你所说,把所有SSID勾选就行了。有图更新。
顺便再问一下,这货(四川移动光猫UNG221N)注册的PASSWORD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就是把所有SSID勾选就行了。
顺便再问一下,这货(四川移动光猫UNG221N)注册的PASSWORD是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就是把所有SSID勾选就行了。
顺便再问一下,这货(四川移动光猫UNG221N)注册的PASS ...

你办了宽带业务才有这个玩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是5g WIFI没关联,,少了钩钩

确实如此,已经解决,把所有SSID勾选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办了宽带业务才有这个玩意...

-------------------

非常感谢。有图更新。
3月都还有宽带业务,目前欠费,在清明节断网了。
以前用电信的宽带,把光猫恢复出厂设置,再接上光纤,自己就注册好了,直接可用。以为这次也一样,就大胆恢复出厂设置了,结果注册需要PASSWORD,难住我了。
请问是该填宽带账号密码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有图更新。
3月都还有宽带业务,目前欠费,在清明节断网了。
以前用电信的宽带,把光猫恢复出 ...

打运营商电话,能远程搞定的会给你远程,不能远程搞定的会派装维小弟上门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有个单独的端口绑定设置,看看是要全部勾选还是全部去掉
方法2、新建一个桥接WAN,端口绑定全勾上
...

非常感谢。现在才看到你的回复。
已经解决问题,把关联的SSID全勾选上就行了。看更新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运营商电话,能远程搞定的会给你远程,不能远程搞定的会派装维小弟上门服务... ...

哦,晓得了,谢谢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就是如你所说,把所有SSID勾选就行了。有图更新。
顺便再问一下,这货(四川移动光 ...

这个密码只有运维知道,他们能从服务器上查,个人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