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775电机制作安全角磨机!

楼主(2024-04-18):
带有防护罩,很安全

网友A:
普通角磨机是串激电机,交直流都能用,接普通0-30V直流稳压电源就能低速运转,还能调速……非常安全。
如果只考虑低速安全使用,买个三四十元的角磨机就够用了。

网友:
散热风道孔都挡住了,不考虑下散热吗?

网友:
碟片应该小于100的吧?

网友:
你能确认抖动的时候,那么那根管子能牢牢抱住它么,散热不考虑,你准备每10分钟换一个电机?

网友B:
那个保护的壳子,如何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角磨机是串激电机,交直流都能用,接普通0-30V直流稳压电源就能低速运转,还能调速……非常安全。
如果 ...

谢谢大佬!
三四十元的角磨机,没有调速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保护的壳子,如何弄得?

随便找个圆形的所料饭盒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角磨机是串激电机,交直流都能用,接普通0-30V直流稳压电源就能低速运转,还能调速……非常安全。
如果 ...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角磨机是串激电机,交直流都能用,接普通0-30V直流稳压电源就能低速运转,还能调速……非常安全。
如果 ...

还有这样操作吗,详细说一下。

网友D:
当砂轮用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砂轮用用不错。

是的。775电机震荡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三四十元的角磨机,没有调速功能啊?

角磨机自己不带调速按钮没关系,你可以通过调节供电电压来调速啊……
实测接24V,速度很慢,但用来磨刀也很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样操作吗,详细说一下。

普通直流稳压电源红黑夹子往220VAC角磨机插头的火线和零线上一夹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直流稳压电源红黑夹子往220VAC角磨机插头的火线和零线上一夹就OK了。

30v 多大电流的电源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v 多大电流的电源够用?

我用的是30V3A,实测调到30V时,空载电流2A多点。
这个跟你的角磨机型号有关吧,需要实测,要是感觉速度不够,你就找个电压更高的电源(反正最高220V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角磨机是串激电机,交直流都能用,接普通0-30V直流稳压电源就能低速运转,还能调速……非常安全。
如果 ...

这个不错,回头试一下

网友E:
这个转速太慢了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转速太慢了 吧?

12v15000转,1.5万转。速度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