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个ne555改手柄连发电路

楼主(2024-04-18):
电子小白,焊接技术还行,最近玩游戏手柄不支持连发,玩久了手酸,网上搜索了一圈都没看到ne555振荡器改手柄连发的应用,求大佬给个电路,例如我想B键连发,555要怎么并入电路里。

网友:
等待高手进来说说

网友:
这个不是金手指里面设置的吗?

网友A:
555方波输出接光耦隔离,然后接手柄按键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方波输出接光耦隔离,然后接手柄按键两端。

关键是不知道怎么接,搜到的资料有限,相关知识也有限,需要一个人告诉我1+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怎么接,搜到的资料有限,相关知识也有限,需要一个人告诉我1+1=2 ...

那你还是买个带连发的手柄吧,你现在的情况很容易把手柄折腾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是买个带连发的手柄吧,你现在的情况很容易把手柄折腾坏。

只想用原装手柄,有个带连发的手感不怎么好,比较少用。

网友:
这个很简单,ne555的3脚接到鼠标的左键或右键,当需要时开关连接555电源,3脚就会输出脉冲,需要快慢可以调节555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