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凯隆KK-521迷你袖珍机

楼主(2024-04-18):
这个机器单声道设计,拿在手上没有巴掌大,单手可以握住。
这机器接受性能一般(地摊机没有过多要求,哈哈)。

这机器用三星s1a0426c02收音机芯片

整个收音板与控制板用排线连接(调谐在收音板上)。

网友:
凯隆收音机还可以吧?算不上地摊货.国内最好的通用牌子是不是德生啊?但凯隆也差不到哪儿去

网友A:
自从有了集成电路之后,收音机的内部结构就变得如此夸张般的简单。电路板上就是一只集成电路,和一些简单的辅助电路和导线。不像80年代那个时候,电路板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电器元件。

网友:
收音机挺小 巧,看着不 错

网友:
外观显的上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了集成电路之后,收音机的内部结构就变得如此夸张般的简单。电路板上就是一只集成电路,和一些简单的 ...

这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体现啊。。

网友:
不可以插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了集成电路之后,收音机的内部结构就变得如此夸张般的简单。电路板上就是一只集成电路,和一些简单的 ...

他这个算复杂的了,现在的数字芯片可以更简单:

网友C:
凯隆,好像已经倒闭了。

网友:
三星的收音芯片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有个一样的
但是被我拆了,好几年了
好像是年会上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凯隆,好像已经倒闭了。

还没倒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了集成电路之后,收音机的内部结构就变得如此夸张般的简单。电路板上就是一只集成电路,和一些简单的 ...

确实,你看DSP的机器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算复杂的了,现在的数字芯片可以更简单:

确实很简单了,功放芯片都省了。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30元钱的数显闹钟凯隆收音机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传统结构的收音机

网友D:
这种不带存储电台的机器好像挺多了,用起来最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带存储电台的机器好像挺多了,用起来最不方便了。

现在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算复杂的了,现在的数字芯片可以更简单:

是啊,这个更简单,比早年的散件收音机简单的多了。

网友:
楼主这台机器本质上仍然是传统的四连可变电容调谐收音机,所以没有电台存储功能,仅增加了数字频率显示和电子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