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没啥技术含量,组装个快充充电宝(IP5356主控)

楼主(2024-04-18):
有段时间爱折腾充电宝,网上选了一圈,发现这个款式的,能装下3颗18650或者2颗21700,简单组上以后发现体验还不错,甚至还可以给笔记本充电,只要笔记本支持PD就行,虽然功率不大就20w多点,但胜在能用啊

插上电脑会有上图的提示

组装后的外观还行,小黄人颜色,透明外壳,能看到里面的电路IC啥的。个人比较喜欢

元件都布置在这一面,主控IP5356

相关信息如下:摘自通义千问
IP5356是一款由英集芯科技推出的高集成度移动电源解决方案,
其主要参数如下:1. 充电管理:
•输入电压范围:4.¾-24V•充电电流:最大支持5A充电电流
•充电协议:兼容多种快速充电协议,如QC2.0/3.0、FCP、AFC、SFCP、MTK PE+ 1.1/2.0、USB PD 2.0/3.0 (PPS)、Apple 2.4A等
•充电效率:高达93%
2. 放电管理:•输出电压范围:3.0-12V(通过I²C可调)
•输出电流:最大支持5A放电电流
•放电协议:支持与充电相同的快速充电协议输出3. 电池管理:
•电池类型:兼容锂离子(Li-ion)和锂聚合物(LiPo)电池
•电池节数:支持2-4节串联的锂离子电池
•电池保护:内置过充、过放、过流、短路保护等功能
4. 系统功能:
•同步整流:采用同步整流技术,提高效率,降低发热
•动态功率分配:支持动态功率分配,自动调整输入输出功率,实现最佳充电效率
•I²C通信:通过I²C接口进行实时监控和参数配置
•电量显示:支持4/5段LED电量指示或数码管电量显示
•低功耗模式:空载待机功耗低至20μA5. 封装与尺寸:
•封装形式:采用QFN40或QFN48封装
•工作温度:工作温度范围一般为-40°C至+85°C以上为主要参数,具体参数可能因不同厂商或版本的IP5356芯片略有差异,请以实际产品规格书为准。这款芯片以其高集成度、广泛兼容的快充协议支持和优良的电源管理性能,常被应用于各类移动电源(充电宝)的设计中。)

这一面没有贴元件,和电池的接触面

找了3电池组上

测试看看 充放电情况

最大功率 用电子负载强拉的话,能稳定在24w左右

协议方面达到pd3.0 22w的软件配置

总体体验下来充手机还是挺快的,自己的电池组起来的,用着还是不错,起码不会虚标。

网友:
3个18650电池?能供笔记本电脑几分钟?而且24W真的可以给电脑供电?

网友:
买了一片6208

网友:
我手上有2个不同的充电宝IP5356烧了

网友:
C口是双向的吧?

网友A:
买的?还是自己设计电路和外壳等啊

网友B:
C口到60W给电脑用才好用吧,另外3个18650也太少了,不够电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口到60W给电脑用才好用吧,另外3个18650也太少了,不够电脑用

插上会这样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会这样提示

我之前也想做个65W的,后来发现完全没必要,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插着适配器在用。

网友:
不错不错,很漂亮能组到一起就是技术

网友:
充电宝透明壳挺漂 亮

网友:
作品不错,就是功率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还是自己设计电路和外壳等啊

自己设计.成本太高了

网友:
板子感觉做工还可以啊,外观也行

网友:
现在充电宝便宜,这成本下来比买的贵吧

网友:
外壳是透明的,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C:
*宝上大把,按需自选节敉自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宝上大把,按需自选节敉自组

可以推荐个吗?好多18650了

网友:
俺也想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