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炸鸡的PD充电头,里面烧得黑乎乎的,竟然没装配重,这还是山寨货么?

楼主(2024-04-19):
上次拆东墙补西墙修好的蓝牙耳机充电仓(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059-1-1.html)就是因为这个炸鸡的PD充电头而坏的
今儿就来拆这个都炸出黑粉粉的充电头
全身没品牌、厂家

底部也炸出黑粉了
标识支持快充

电源插片是铁的,肯定不是正经货了

周身没找到下手的地方,干脆选顶部钻孔方便撬

结果方向选错了

如法炮制,撬开底板

芯子已经烧得黑乎乎的

换个角度看
居然没有配重铁块,这点都省了么?

输出电解已经怀孕

最惨的是电源控制芯片,天灵盖已经掀飞了

817倒是还好

输出小板有芯片,看来是支持快充的

板子焊接面一片焦黑

黑乎乎的壳子里面也没有配重,而且看样子,输出电解也喷了

全家福

炸鸡原因应该是输出失控了,芯片功耗太大导致炸鸡,输出电压高顺带把充电的耳机充电仓给废了

芯子没啥用了,壳子先收起来,万一以后能用到呢
这充电头肯定是山寨货了,没配重可能是为了进一步省成本,铁片虽小也是钱嘛

网友A:
幸亏插的是充电仓。

网友:
没装配重不是好山寨

网友:
没接手机可惜了

网友:
炸的真厉害,黢黑

网友:
山寨的很纯正

网友:
这种用料做工,太危险了

网友:
从里到外都是糟粕,拆完扔了吧~

网友:
那个支持快充的有芯片输出小板可以利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亏插的是充电仓。

还好损失不大

网友:
这个山寨山的不严重 还有芯片呢

网友:
这种山寨充电头真是害人啊。

网友:
这要是接手机肯定动静更大

网友:
没牌子没厂家的电源我是不用

网友:
这个确定不是山上的
我不信

网友:
还好不是手机炸了

网友:
输出小板有用,上边带有快充协议芯片。

网友:
没有配重的不是好山货

网友:
这种不用拆,一眼就是山寨的。另外拆开根本不用多看,瞅一眼变压器的样子就知道小厂,大厂变压器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