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表笔和原装表笔、特尖表笔的内阻测试

楼主(2024-04-18):
测试基准是VR50型内阻仪,参数如下:

第一个出场的是优利特136B+原配表笔,该表属网红产品具有代表性:

测了两次也是这个值87毫Ω/支,一对表笔合174毫欧吧。

=================

第二个出场的是某宝6元多不包邮的特尖20A镀金表笔:

也测了两次,想不到吧,居然比优利特原装表笔少了10毫欧/支,一对就差不多少20毫欧了。

==============
最后出场的是diy表笔,这个主要是配合炮灰,用来测低电压大电流如太阳能板短路电流用,一对合52毫欧:

网友:
diy难找好表棒,我必须用特尖的,你这个插头是一般的表笔原装款式,接触不良,只有顶端一点点接触,弹性也不好,灯笼头也不稳定,接触电阻比较大,感觉C型,还有一面有弹片的圆柱体插头好,线材就比较多了,注意外径,材料,金属丝面积,表笔用是金属丝是越细越好。

网友:
你这diy用的线是粗了。握把就两只笔?

网友:
买那个美菱就行了,笔尖镀金,如果摔弯了还可以单独更换笔尖。

网友A:
不建议使用这种圆珠笔杆,电镀笔嘴易触电,不安全

网友B:
感觉焊接的地方阻抗就是比较大

网友:
单表笔超过40毫欧的我都不喜欢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焊接的地方阻抗就是比较大

锡的电阻差不多是铜的4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锡的电阻差不多是铜的4倍

是呀,那除了锡焊接,我们还有什么工艺可以选择呢

网友:
还是不错的呀!!!

网友:
纯粹是DIY乐趣有成就感,但制作的表笔我看不大理想。安全第一,有个耐压问题,比如修理电子管设备高压能达到1000多V。

网友:
手工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那除了锡焊接,我们还有什么工艺可以选择呢

铜端子冷压啊

网友:
我感觉这样,我拿着收都得出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那除了锡焊接,我们还有什么工艺可以选择呢

磷铜焊条

网友:
看来优利德表笔严重偷工减料了
十多年前8元一副最普通的优利德表笔,是单根50mΩ,两根加起来100mΩ左右
UT-71C表笔每根33mΩ
现在优利德原配表笔都到了每根87mΩ,接近十多年前胜利万用表标配LJ表笔的水平

手持万用表,某宝10元包邮的硅胶表笔好用,每根表笔电阻不小也不大,55mΩ,算下来为AWG22线材。但阻值稳定,线材柔软耐高温,综合体验很好
以前花几十元DIY的十多mΩ低阻组合表笔,现在都不用了,手感不好
美菱的组合表笔也买过又退货了,不喜欢,笔针太长,而且非镀金版本笔针还有搭接电阻不稳定的问题,不如10元一副的一体表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那除了锡焊接,我们还有什么工艺可以选择呢

还可以超声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使用这种圆珠笔杆,电镀笔嘴易触电,不安全

如果担心触电问题,个人认为在不考虑美观前提下可以整根笔管缠绕绝缘胶带。

网友:
用签字笔笔芯管子做内管,多套一层也可以吧

网友:
笔壳的有些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