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个锂电池点焊机

楼主(2024-04-18):
很早就想有一台点焊机了,最近刚好要做一组三轮车电池组,于是购买材料开干了。
控制板是闲鱼找的这个,开心果的改款,程序可以使用开心果的,正面背面可以焊16颗MOS,不带MOS管价格47

MOS管型号选用4N04R8,2.5一颗,16颗加运费44

铜排买的2mm*15mm*1m,价格20

总共费用就是47+44+20=111

材料都收到后先测试MOS导通内阻,自制的T457和RC3563测试如图,相差不大,在规格内,看起来MOS管没有问题

铜排裁好后才想起来测试下阻抗,剩下40cm左右,内阻仪测试接近0电阻,看起来是铜的不是铁

刚收到的控制板子这样的

这里原本是个0欧姆电阻,我装了个插件7805然后焊了个跳线帽,这样如果电源低于5V把跳线帽短接就好,开心果方案说如果大于12V电压需要把升压电路拆掉,但我实测即使给14V供电升压输出也正常,所以这样可以兼容的电源就多一点

接下来就是焊MOS管和1Ω电阻,热风枪伺候

然后就是裁铜排,我没有合适的工具,直接暴力用剪钳剪个缺口然后掰断,最后铁锤敲平整

然后铜排钻空,先比划下空位置

然后开钻,这个钻孔要了我老命了,只有个之前淘的类似海鲜牌手电钻,换了电芯。又没有合适的钻头,只有先用钻陶瓷的钻头钻个浅一点的孔,然后用钻金属的钻头打通,再用陶瓷钻头扩孔

安装好铜排

再找出提前做好的焊针,线是6WAG的

全部线用螺丝拧好,左上角的汽车启动电源就是用于点焊的供电

先测试下回路阻抗,电池连接器正极到正极焊针1.3mΩ

电池连接器负极到MOS铜排0.4mΩ

MOS铜排到负极焊针0.5mΩ

接下来就是最大的败笔了,启动电源内阻18.7mΩ!!

开机,先用个默认的参数试试,镍片1.5厚,不出意外的焊不上

加到5mS,还是焊不上

10mS,有点毛刺了

直接试下镍片对折看看能不能焊上,结果直接炸了,镍片直接熔断

同样的参数焊下侧面效果非常给力,而且焊接多次都很稳定

再加大参数焊下负极吧

加到最大依然只能焊上一个点

看样子用启动电源就这个效果了,侧面是不是容易焊接一些,难怪看好多电焊机拍的焊接效果都是侧面的,请教下坛子里的大神,如果我把启动电源拆了3电芯串联改成3电芯并联会不会效果好一些?
如果不行看样子只能换法拉电容了,后续再弄个外壳装进去。

网友A:
请教一下MOS管旁边的电阻起什么作用?开心果原版貌似没有这个电阻

网友B:
不懂就问,MOS管好像没加电咋测导通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MOS管好像没加电咋测导通内阻

首先G极加个12伏电压触发下,然后即使这个电压移除因为GS极有寄生电容的关系依然保持导通,除非把G极电压泄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MOS管旁边的电阻起什么作用?开心果原版貌似没有这个电阻

也有的,只不过只有一个,这个电阻查了下貌似消除G极电压震荡用的

网友:
一直想弄一个,但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C:
我用的是2.7伏法拉电容X2串联,双脉冲20X20纳秒点不住负极,30X30纳秒变成一个小圆坑但还是点不住,侧面和单镍片也是拉都拉不开,反复尝试关掉一个脉冲时间设置成35纳秒后可以完美点住,其次就是技巧很重要,拼命按住时焊针只会下沉成一个小圆坑,但如果只是轻轻嗒上保证镍片和底部接触的力度的话焊接就非常完美,虽然焊接时有时会火花四溅,但是出火花的点焊必定拉不下来。

可能是电流不够,但已经是50F电容12并2串300F了,点焊时100平的线都因为巨大的电流相互吸引猛烈的晃动,单点镍带双脉冲30X30都能直接点穿,只能归咎电池底部负极散热太快了!要根据母材反复尝试合适的时间和是否需要双脉冲!反观那些交流的点焊机却非常轻松,搞得都想再装一个交流点焊机!

网友D:
成本好贵。。。。比不上我五十块买的成品效果,安慰楼主

网友E:
用法拉电容,省事,就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F:
看样子用启动电源就这个效果了,侧面是不是容易焊接一些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玩的就是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好贵。。。。比不上我五十块买的成品效果,安慰楼主

闲鱼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2.7伏法拉电容X2串联,双脉冲20X20纳秒点不住负极,30X30纳秒变成一个小圆坑但还是点不住,侧面和 ...

负极是散热太快了,的确不能压的太紧,太紧后接触阻抗变小反倒产生的热量没那么高,双脉冲的设置我还没有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法拉电容,省事,就是体积大了点

主要先利用手里有的东西先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用启动电源就这个效果了,侧面是不是容易焊接一些

侧面的确容易焊,所以如果要买点焊机得让卖家焊负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一下,

互相学习

网友:
等等成功胜利的消息。

网友:
学习在于折腾,反复的折腾、拧巴

网友:
在用原版.这个的确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