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未拆封的日立中央空调放置了十年还能用吗?

楼主(2024-04-18):
未拆封的日立中央空调放置了十年还能用吗?

网友:
应该能用,只要新的放之前是好的,就能用

网友:
能用里面也有很多东西老化了

网友:
只要新的放之前是好的,就能用

网友:
电器如果是新的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功效肯定不如现在的节能。

网友:
检查更换密封件后可以用

网友:
我想肯定可以用的吧,家里在正常使用的空调,15年了,还在使用。全新未拆封肯定保存更好

网友:
摆放环境没什么问题的应该是可以用的,不过用之前还是检查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