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几元钱捡的炮灰表UT33B,三个直流电压测量有误差啊!

楼主(2024-04-18):
20伏档,9伏档和12伏档,测出来是三个数值,12伏档误差最大啊!电路上只有一个可调电阻,究竟以哪个档位为准啊!转盘已经拆开清洗干净了!

网友:
那是测电池的专门,不准不正常吗

网友:
普通电子爱好者可以玩玩

网友:
B这个型号测电池和测电压的功能不是一样的,测电池是有负载的。
至于为何12V下测的更低,我猜是负载更大。

网友:
测电池是在一定的放电负载下进行的,光测空载电压没有什么比较的意义

网友:
这价格能用就可以了吧
如果需要精度高 估计要校准一下

网友:
电池档可能内部带了负载电阻吧,带载测跟空载电压肯定不一样。

网友:
你用12V电池档和20V档测一下路由器电源看怎样就知道了

网友:
清转盘的时候怎么没拍下线路板正面?

网友A:
家里有个,巨省电,挺好

网友:
也有个,这个表有电池档用来测量电池带载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个,巨省电,挺好

我买来几年从没有换过电池,太省电了

网友B:
楼主不要用电池档去测电压,这个电池档在万用表里面是有负载的,可能有几毫安到十几毫安的放电电流,相当于测电池的放电能力
你要用电压档去测电池,相当于电池的开路电压,就不会那么大的误差了

网友:
作为炮灰表,UT33B已经算不错的了

网友:
相当于低阻抗电压测量,如果电池内阻大,就是会有明显的压降

网友:
这三个电压至少说明那块9V电池能用

网友:
寄来我给你调到各挡一字不差,就看你舍得邮费吗

网友C:
这个档位是做什么的,你一定没看说明书
1.5v档,好像是30毫安放电,测试此时电压多少,能看出电池是否还有电
9v档,好像是电池放电电流10毫安电流吧,这时候的电压
12v不记得多少电流了,也是负载电压,负载不同,电压肯定也不同

所以表没问题,是你说明书看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用电池档去测电压,这个电池档在万用表里面是有负载的,可能有几毫安到十几毫安的放电电流,相当于 ...

我用电池档测电池,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档位是做什么的,你一定没看说明书
1.5v档,好像是30毫安放电,测试此时电压多少,能看出电池是 ...

我确实是没有看说明,但是这电池档不能拿来测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