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教优利德UT181a充电芯片型号

楼主(2024-04-18):
充电芯片炸了,简单连了一下能用,但充电充不了,必须拆机充电池,太麻烦了,这么好的机子属实糟蹋。我想修复,就是不知道型号,有么有老哥解囊相助

网友:
优利德的用得着自己修嘛,返厂就行,但自己修了再去返厂就得看维修班儿的心情了。

网友A:
转些老站的拆机图和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58288

@czyrf

优利德目前的旗舰万用表。使用iPhone蓝牙连接,读数响应速度快得一塌糊涂! 在淘宝,优利德代理商那里1250块购买!IP65级别的防护,锂电充电电池!采用台湾承永模拟前端套片芯片,精度ok。福禄克289系列貌似是采用定制的模拟前端,这是要拉开差距吗?
(单击带颜色文字,可查看更详细的资料。对技术敏感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
UT181A官网介绍
UT181ACE-LVD证书
UT181ACE-EMC证书

UT181A芯片:
主控IC:STM32f103zet6(意法半导体,ARM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
LCD驱动IC :RA8875L3N  (台湾瑞佑)
LCD :TM035KDH03(天马/TIANMA)
RTC实时时钟IC :SD2068(在实际使用中,万用表时间有较大的漂移,芯片手册上面有介绍2种方法调节,待实验!)
模拟前端IC :ES51997  (台湾承永)
真有效值DC转换IC :ES636(台湾承永)
电荷泵电压转换IC:AT660EVA(负压电源)
蓝牙4.0模块 :UT-D07A(酷酷的功能)
基准测试:高富帅万用表到手,优利德UT181A使用评测

福禄克289 VS 优利德UT181A之温度系数

福禄克289 VS 优利德UT181A之频率精确度

PC上位机,手机客户端

看看彩屏的弱项,强光下的显示效果,适合的角度下,主要的读数依然清晰可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27600

@j3ff

新买的,挺好奇所以就拆开看了看~ 板子怕拆下来就装不好了 所以就没拆~ 头一次发帖 大家多多指教咯~
废话不多说,上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04082

@晒曭曮曯

今天没事正好看见UT181A万用表的充电器
就随便看一下,发现电压竟然是10v的,真奇葩。
外壳

参数

5.5*2.1音叉头

充电状态

输出电压

是卡扣的,一撬就开了

正面

反面

低压侧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USB焊盘

变压器

低压侧反面

高压侧

正面

13003

整流桥

这个没找到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些老站的拆机图和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58288

你在哪儿这个价格拿货?我隔一段时间就搜一下没找到这个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儿这个价格拿货?我隔一段时间就搜一下没找到这个价格

这个是十年前的价格,不会再有的

网友C:
我的也是充电部分坏了,返厂维修的,修的乱七八糟,现在电量显示不准,都快没电了还显示电量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些老站的拆机图和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58288

感谢老哥,热心社区才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充电部分坏了,返厂维修的,修的乱七八糟,现在电量显示不准,都快没电了还显示电量充足 ...

那老哥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些老站的拆机图和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58288

看不清楚啊

网友:
这么高端的东西,为什么不返厂?

网友:
优利德售后服务好,一些小毛病都不收费(保修期外),

网友D:
这个表好像是350元,被一个人买了,让后修过,电池仓打洞了,然后好像挂450元吧,被你买走了?被修成这样再返厂再帮你维修,这个概率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好像是350元,被一个人买了,让后修过,电池仓打洞了,然后好像挂450元吧,被你买走了?被修成这样再 ...

对的,是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好像是350元,被一个人买了,让后修过,电池仓打洞了,然后好像挂450元吧,被你买走了?被修成这样再 ...

嗯,这种程度所以不考虑返厂了,自己买买零件,手工不算差,应该没难度,感谢关注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帮助,型号找到了aiq2sz,特别感谢@我是不会修 大佬,论坛有你们更精彩更活跃!!照片我发上来,希望帮助到以后有需要的朋友

已修复: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924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