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探索用arduino 和 esp8266 输出1MHz以上方波的代码

楼主(2024-04-18):
开始用esp32做一个频率计,但没有信号源,有8266,就想着8266的CPU有80MHz和160MHz,输出个几MHz应该没问题,后来发现arduino还是很坑的,

试了N种办法都不行,timer1定时器加中断,digitalWriteFast.h里的digitalToggleFast,都最快只能达到250KHz,于是只能在国外论坛上找,终于发现了这个方法,https://forum.arduino.cc/t/arduino-esp8266-faster-direct-port-write/407251/7
ESP8266加arduino直接编译就好,你可以适当增减下面两个语句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增加一组频率就增加,减少一组频率就减少,对,你没看错,就是这样的。
CPU 80MHz
GPIO2输出
1.0653MHz        11组
3.0474MHz        55组
4.0843MHz      121组
完整的4MHz代码如下:

#define myPin 2
#define myPinBit (1<<myPin)

void setup() {
  pinMode(myPin, OUTPUT);
}

void loop() {
  //CPU 80MHz GPIO2输出 1.0653MHz 11组 3.0474 55组 4.084 121组
  os_intr_lock();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os_intr_unlock();
}

有空再发用ESP32测量1Hz-50MHz的代码。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你这个所谓的“方波”的上升沿究竟多少,稳定性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你这个所谓的“方波”的上升沿究竟多少,稳定性咋样???? ...

俺比较穷,没好示波器,请兄弟帮忙测测?谢谢啦

网友B:
什么叫11组,55组,121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11组,55组,121组?

这两句为一组: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网友:
esp8266那么烂,连个pwm都输出不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句为一组: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4, myPinBit );
  WRITE_PERI_REG( 0x60000308, myPinBit ); ...

这两句什么意思,输出一个跳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句什么意思,输出一个跳变电平?

对,相当于IO高低电平翻转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相当于IO高低电平翻转一次。

关键是频率稳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相当于IO高低电平翻转一次。

非硬件输出方波有风险,当你的处理器执行其他某些耗资源任务的时候,IO有可能反应不过来导致输出方波占空比会有差异,是否出问题看系统调度情况、主频、方波频率。

网友C:
应该是用了外置的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了外置的库吧?

这个真没有

网友D:
几块钱的si5351不香吗?最高到2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块钱的si5351不香吗?最高到200MHz

8266才三四元钱,si5351能既输出方波,又能wifi吗,又当mcu?

网友D:
引用 楼主:
8266才三四元钱,si5351能既输出方波,又能wifi吗,又当mcu?

小学语文都没过关,还这么杠,呵呵,当我没说吧

网友:
话说555能到多大频率?

网友:
直接在loop里写whie(1)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学语文都没过关,还这么杠,呵呵,当我没说吧

我的标题就是“用arduino 和 esp8266 输出”,讲的就是通用ESP8266 wifi模块用arduino输出1M以上的方波,是多用途的SOC或者MCU,而不是专用模块,限定语非常清楚。这是探讨这个特定的8266以前无法解决用arduino代码输出超过125KHz的问题,手头上有8266的人不少,能输出个1M以上的信号源它不香吗?
老牌计算机硕士,可能没你这文学大师水平高,但我想我的意思表达的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
这个方波是不均匀的吧?感觉效果应该是这样的,每组代码产生一个脉冲,loop循环的时候有间隙时间不输出脉冲,代码组数多了,脉冲就多了,间隙时间一样,但是比例减小,所以表现为频率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