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教大家,太阳能无线摄像机电量不准怎么办?

楼主(2024-04-18):
摄像头晚上有时候刚打开50%点,等一会变成80%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问大家看一下图,应该更换芯片还是怎么处理?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有限,刚开始加载负载时会消耗大电流,之后维持电流并不大,所以被检测出50%和80%容量

网友:
淘宝上好多卖这种玩意儿的,大都是电子快消品过一年保不久即挂掉)。

网友:
很正常的,电池内阻偏大了,开机时电流大检测到的电压就比较小,等后面电流小了电压就回升了

网友:
又不是库仑计怎么会准,都是根据电压粗略计算的

网友:
坚持不住就换电池!就是过保不打算让你用久了都不会用好电池

网友:
可能是电池组有问题,换一组试试

网友:
慢充慢放 校准电量 如果有 这功能的话

网友:
像一楼说的,可能电池负载能力不是太好,启动时电流大拉低电压(应该是根据电压显示电量)稳定后电压回升

网友:
电池不行,带载带不起来

网友:
带负载能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