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能ZN-M2如何硬件方法关闭wifi?

楼主(2024-04-18):
各位大佬 ,本人打算用兆能ZN-M2的出厂固件放弱电箱做主路由使用,不需要无线,如何硬件方法关闭wifi减少发热?

网友A:
刷机是最简单的,,,,,,想要硬件去关闭,得拆好多东西才行的,。。。。而且万一系统找不到设备还保不住会自动重启

网友:
没软件 ,就拆无线供电。

网友B:
拆硬件?不怕万一以后改主意?

网友C:
曾经也有类似想法,后来一想,交换机才多少钱,发热也低,价格也便宜,干嘛不用交换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硬件?不怕万一以后改主意?

改主意以后再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也有类似想法,后来一想,交换机才多少钱,发热也低,价格也便宜,干嘛不用交换机呢? ...

弱电箱太小,挤不下了。懒得弄双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是最简单的,,,,,,想要硬件去关闭,得拆好多东西才行的,。。。。而且万一系统找不到设备还保不住 ...

是了。所以得请教大佬们,不敢贸然更改。

网友:
直接在里边关了就好了,发热能减少。

网友:
刷机有没有无线驱动的固件,发热量明显会降低,我做主路由已经稳定运行260多天了

网友D:
切断无线功放供电

网友:
没啥必要硬件断开,刷不带无线驱动的固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断无线功放供电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暂时不知道如何切断。